stm32f103zet6+nand flash 的ECC校验

楼主(2009-07-25):
现在我的falsh是3*的K9f1g08u0a,读写都没有问题了,现在想加上ECC校验,有过类似经验的兄弟,能叙述一下都需要哪些步骤吗?谢谢

楼主:
涉及到的函数?

我现在用到的关于ECC的代码:
  FSMC_NANDInitStructure.FSMC_ECC = FSMC_ECC_Enable;
  FSMC_NANDInitStructure.FSMC_ECCPageSize = FSMC_ECCPageSize_2048Bytes;
FSMC_NANDECCCmd(FSMC_Bank2_NAND,ENABLE);
FSMC_GetECC(FSMC_GetECC);
是这些函数和上面得初始化就够了吧?
比如写数据时,流程是:
应该是每页写完后,获得ECC编码存储到spare area的ECC寄存器吗?

网友A:
我的是读一页后面就不行啦.能不能指点一下.我的贴子发到论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