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串口干扰

楼主(2009-07-26):
现在AD可以正常工作了,测得的电压用串口发电脑上数值,也是对的,但是出现了这个问题:
1、运放工作电压3.3V ,U16C跟随电压1.5V
2、输入50HZ的正弦交流电流峰值2.5mA,输出怎么是跟它的电源一样大的直流了,而偶尔又能输出需要的正弦直流波形
电路图如下所示,不知是电路问题还是我布局不好,EMC太差??

楼主:
找到原因了

是串口影响 但不知为什么为影响
只要接上串口 运放输出就变成3.3V直流

楼主:
为什么串口会干扰它呢

1、串口离 运放 很远 单片机的串口引脚 与AD的管脚也是一个最上面一个最下面
2、布线 它们两个一个是模拟 一个数字  没有交互

串口在标注1处,

运放输入在标注为2处:

图片在下面重传,修改的时候传不了图

楼主:
图片

上传PCB图片

楼主:
只是下载程序 ,还没发数据

嗯 问题是 我还没有用它发送数据 只是用它下载程序
但是只要我一接串口运放输出就不正常

网友A:
你最好看看电源和地线是不是都连接好了

不知道你所谓的“只要接上串口 运放输出就变成3.3V直流”,"接上串口"是什么意思?接上电源?接上信号?还是硬件不变只改动软件?

楼主:
谢谢,是共模干扰

电源与地正常,板子上的硬件都不变,插上串口。
在串口地线上串接一个电感后,就算插上串口也有波形输出,现在波形还不是很好,在找一个更好的滤波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