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可以在中断中切换时钟吗?

楼主(2009-07-28):
如果系统在72M时钟下运行,发生中断以后能否把时钟切换到内部的HSI,如果可以切换,是否在切换之后检查还需要检查HSIready标志?

网友A:
没仔细研究过,但是应该可以,以下为个人观点

如果外部时钟失效了,能自动切换到内部HSI时钟,所以应该随时可以切换,原则上切换之前应该检测HSI ready标志,切换完了还检测个什么。其实自己写个程序测试下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