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为啥我的delay函数是死循环?求助。

楼主(2009-05-06):
我想在程序里添加一个延时函数进行时序的调整,但是,一运行到delay就死掉了,就运行到: while(TimingDelay != 0); 就不动了,我看了看其他的程序,也是这样写的。 如果要用这个函数还要初始化哪些? 在初始化时我没有用PLL,直接用的8M晶振。 请教高手。 谢谢。
以下是delay函数。
void Delay(u32 nCount)

  TimingDelay = nCount;

  /* Enable the SysTick Counter */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Enable);

  while(TimingDelay != 0)
  {
  }

  /* Disable the SysTick Counter */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Disable);

  /* Clear the SysTick Counter */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Clear);

以下是我RCC初始化函数。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RCC system reset(for debug purpose) */
  RCC_DeInit();

  /* Enable HSE */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 Wait till HSE is ready */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 HCLK = SYSCLK */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 PCLK2 = HCLK */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 PCLK1 = HCLK */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1);

    /* Flash 2 wait state */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 Enable Prefetch Buffer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 Select HSE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HSE);

    /* Wait till HSE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4)
    {
    }
  }
   /* Enable USART1 and GPIOB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网友A:
声明TimingDelay时要使用volatile修饰符

网友B:
编译帮你优化掉了

用volatile修饰变量就OK了

只能说Keil的优化功能太厉害了,从当年的51到现在的ARM

楼主:
我没有改动声明。

程序里这样声明的。
static vu32 TimingDelay = 0;

楼主:
怎样用volatile声明?

怎样用volatile声明?
把static vu32 TimingDelay = 0;改为volatile vu32 TimingDelay=0;么?

网友B:
编译器的优化很厉害的

IAR或者Keil是非常聪明的,比如:

TimingDelay= 0;
while(TimingDelay== 0)
{
      Delay();打酱油的Delay;
}

编译器一看,哇,写代码的这哥们真幽默,那个变量刚赋值为0然后就一直问这个变量是0吗。
于是编译器自作聪明,把你的代码给优化成
{
      Delay();永远的打酱油,for ever...............
}

网友B:
vu32本身已经是volatile修饰的

网友C:
TimingDelay中断中自减

应该是中断没打开吧,查一下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你解决了吗??

网友D:
这个问题我知道

是中断向量文件的问题,不要用MDK生成的,用ST公司提供的

网友E:
估计少了调用

在stm32f10x_it.c中需要调用Decrement_TimingDelay()这个函数,执行TimingDelay--操作。

网友A:
另外有个帖子也许可以借鉴

那是一个很简单的错误:systick 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