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ART1中断使用出错

楼主(2009-05-12):
在万利开发板,用IAR4.4.2调试USART1过程如下:
1: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USART1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2: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3:配置PA.09和PA.10
4: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md(USART2, ENABLE);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设置超级终端,连接板子和PC串口,编译运行,在超级终端中输入字符,进入了USART1中断,可我看了寄存器SR,里面内容为0xD0,就是说产生了IDLE中断,每次都这样,我用相同方式设置USART2,也是这样,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
是什么原因

是不是不能单步来调试USART1的接收功能?
还是需要先发送数据清除SR中TXE位后才能接收数据?
请大虾指点

网友A:
请看看手册上IDLE中断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