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请问香主,用STM32的硬件编码器如何扩展成32位?

楼主(2009-05-12):
我用STM32的定时器2工作于编码器方式,可以正常得到编码器位置,但由于现在只有16位计数,位数不够,我想扩展到32位,经过试验未能解决,请帮忙提个思路。
    一、先用定时器内部连接,将定时器2 的溢出送到定时器3,用定时器3做高位,在正转的时候正常,但反向的时候出错。分析了一下,主要是定时器3的方向一直是正向计数,不知道如何能够将定时器2 的方向标志控制一下定时器3 的方向。
    请帮忙,谢谢。

楼主: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这种用法?

网友A:
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

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但是我只用了16位的,然后软件来计算扩展.
如果用2个计数器来实现32位的话,
如果在读取数据时读取了低16,在准备读取高16位的时候.发生了进位会不会读到错误的数据?

网友B(2010-04-23):
恩,我也遇到这样的 困扰了

网友B:
STM32的硬件编码器是16位的,要是超过65536就会麻烦一些
目前我的项目中需要用到一个光栅尺,栅距是0.5um,但我的行程是40cm,最大计数是80000,要是在计数器溢出的时候再反向走,就会出现错误
我考虑是否可以这样,每次计数器溢出都给赋32768,貌似有个auto-reload的,不知能否用在这,还没仔细研究,如果这样可行,就可以消除溢出后反向运动的误差

网友C:
计数器溢出的时候再反向走,这样为什么会出错,定时器溢出一般都是采取这种处理方式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计数器溢出后值为0,要是反向走,计数器减一,是0了还能减1吗?

网友D:
为什么一定要是反向计呢,重新计数不行么?

网友B:
回复 网友D:
这是码盘啊,他反向正向也不是我能控制的,你可能不知道我们在讨论啥,汗一个:L

网友E:
STM32的硬件编码器是16位的,要是超过65536就会麻烦一些
目前我的项目中需要用到一个光栅尺,栅距是0.5um,但我的行程是40cm,最大计数是80000,要是在计数器溢出的时候再反向走,就会出现错误
我考虑是否可以这样, ...
引用 网友B:

我能不能做这样一个假设:

若Timer从零开始计数,在T时间内一定不会溢出

这里T需要大于10us才比较有意义

如果这个假设能成立可以有work around的办法

网友E:
还一种MicroChip的Application note中的用法
大意如下:
给Timer设定一个预分频值,比如65535,这样再加上Timer本身的计数寄存器的16位就有32精度了
我们只能得到Timer计数器的值,在计数结束时只要想办法把预分频里的值读取出来就行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E:
在我的项目中,你10楼的这种假设是成立的,1秒内都不会溢出,劳烦详述work around方法

预分频器怎么读出来是问题的关键

网友E:
回复 网友E:
在我的项目中,你10楼的这种假设是成立的,1秒内都不会溢出,劳烦详述work around方法

预分频器怎么读出来是问题的关键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我经常用的编码器读取方法

s16   Enc_GetCount(void)
{
  static  u16   lastCount = 0;
  u16  curCount = ENCODER_TIM->CNT;
  s32 dAngle = curCount - lastCount;
  if(dAngle >= MAX_COUNT){
    dAngle -= ENCODER_TIM_PERIOD;
  }else if(dAngle < -MAX_COUNT){
    dAngle += ENCODER_TIM_PERIOD;
  }
  lastCount = curCount;
  return (s16)dAngle;
}

既然你1s都不会溢出,那你可以做个每10ms产生一次的中断
在中断中调用上面的代码
上述代码中MAX_COUNT是 比 10ms内可能出现的计数最大值 还要大的值
ENCODER_TIM_PERIOD是定时器的period值,最好比MAX_COUNT大
然后定义一个32位的有符号变量,如currentCount
然后每隔10ms执行一次
currentCount += Enc_GetCount();
你只需要去读取currentCount的值就可以得到位移信息了。

网友B:
这个是我经常用的编码器读取方法

s16   Enc_GetCount(void)
{
  static  u16   lastCount = 0;
  u16  curCount = ENCODER_TIM->CNT;
  s32 dAngle = curCount - lastCount;
  if(dAngle >= MAX_COUNT){
    dAng ...
引用 网友E:

您的这种方法依然规避不了我7楼的那种情况吧,计数器正向加,然后溢出,假如溢出后又累加了N个数,若此时计数器反向减超过N就会出现错误

网友F:
是否可以用上下溢中断进行处理呢?

这意思是说不用级联定时器了,外部再加一个高16位值啊

网友E:
您的这种方法依然规避不了我7楼的那种情况吧,计数器正向加,然后溢出,假如溢出后又累加了N个数,若此时计数器反向减超过N就会出现错误
引用 网友B:

在这种情况下计数器的值变化是这样的,假设计数器周期值为999:
初始值    995
正转10   995+10=>1000+5=5
反转7     5-7=>-2+1000 = 998
最终值    998
因此总共转了998-995 = 3个步长,与实际情况相同

网友G:
有办法解决啊,溢出中断中 判断计数方向是上计数还是下计数,来决定高16位是+还是-,实际当中已经测试过进行编码器计数。

网友B:
回复 网友E:
用你的方法我已经测试成功了,感谢你的方法,哈哈

网友B:
我在这里写了篇学习笔记,有兴趣的可以看下:http://blog.**/auzxj/1473143/message.aspx

这个链接打不开了,有新的链接吗?我感兴趣,想看看

网友E:
我在这里写了篇学习笔记,有兴趣的可以看下:http://blog.**/auzxj/1473143/message.aspx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代码里面还有一个细节问题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ENCODER_TIM_PERIOD;
应该为: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ENCODER_TIM_PERIOD - 1;

还一点ENCODER_TIM_PERIOD 最好定义为MAX_COUNT的两倍或更大
这里是我的一个开源项目的Encoder初始化代码

http://lxyppc-oled.googlecode.com/svn/trunk/%20lxyppc-oled/STM32/oleddrv/src/Encoder.c

网友H:
很好的学习笔记

网友B:
回复 网友E:
这是我的宏定义,可能名字起得不太合适容易误解
#define ENCODER_TIM_PERIOD (u16)0xFFFF
#define MAX_COUNT          (u16)0x0FFF

网友I(2012-06-27):
正在搞编码器,学习

网友J:
我也遇到这类问题,求解决办法

网友K(2013-03-25):
已经在用了,效果蛮好的,按照实际条件进行了微调,加了一些条件判断。

网友L(2013-08-02):
学习了,看来此方法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M(2013-10-25):
非常好的方法  聪明  15#

网友N(2014-10-15):
可以试一下,用定时器的溢出中断,设置一个寄存器,在定时器溢出中断时,判断DIR标志位,是否减一还是加一,这个寄存器的数为高16位,和定时器的那个低16位合起来就是32位了,比设置一个从计数器更简单方便,从计数器只是加不能减,麻烦!

网友O(2014-12-23):
引用 网友B:
STM32的硬件编码器是16位的,要是超过65536就会麻烦一些
目前我的项目中需要用到一个光栅尺,栅距是0.5um, ...

请问您的代码不需要处理中断吗??代码中没有定时器中断程序,谢谢

网友P(2015-05-28):
专门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Q: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我经常用的编码器读取方法

s16   Enc_GetCount(void)

非常感谢14楼提供的方法!

max这个值很关键,就是说相邻两次调用的时间内,编码器的数值不能超过这个。
之前自己测试一直忽略了这个。

网友R(2015-07-13):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我经常用的编码器读取方法

s16   Enc_GetCount(void)

想问一下,如果我的电机在短时间内做往复运动,还能测速吗?

网友S: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我经常用的编码器读取方法

s16   Enc_GetCount(void)

#include"zjbmq.h"

void ENC_Init(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ICInitTypeDef TIM_IC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使能TIM3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3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TIM_D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Init(&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 //设置预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4*1000)-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EncoderInterfaceConfig(TIM3, TIM_EncoderMode_TI12,
                             TIM_ICPolarity_Rising, TIM_ICPolarity_Rising);
        TIM_ICStructInit(&TIM_ICInitStructure);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6;
        TIM_ICInit(TIM3, &TIM_ICInitStructure);

        // Clear all pending interrupts
        TIM_ClearFlag(TIM3, TIM_FLAG_Update);
        TIM_ITConfig(TIM3, TIM_IT_Update, ENABLE);
        //Reset counter
        TIM3->CNT = 0;

        TIM_Cmd(TIM3, ENABLE);
}

s16 ENC_Get_Electrical_Angle(void)
{
        static u16   lastCount =0;
        u16 curCount = TIM3->CNT;
        s32 dAngle =curCount - lastCount;
        if(dAngle >= 500)
        {
                  dAngle -=1000;
        }
        else if(dAngle < -500)
        {
                   dAngle += 1000;
        }
        lastCount = curCount;
        return (s16)dAngle;
}

网友S:
引用 网友B:
您的这种方法依然规避不了我7楼的那种情况吧,计数器正向加,然后溢出,假如溢出后又累加了N个数,若此时 ...

请问一下,能否看看我的代码错在哪里,编码器没反应

网友S:
引用 网友B:
我在这里写了篇学习笔记,有兴趣的可以看下:http://blog.**/auzxj/1473143/message.aspx ...

#include"zjbmq.h"

void ENC_Init(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ICInitTypeDef TIM_IC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使能TIM3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3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TIM_D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Init(&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 //设置预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4*1000)-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EncoderInterfaceConfig(TIM3, TIM_EncoderMode_TI12,
                             TIM_ICPolarity_Rising, TIM_ICPolarity_Rising);
        TIM_ICStructInit(&TIM_ICInitStructure);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6;
        TIM_ICInit(TIM3, &TIM_ICInitStructure);

        // Clear all pending interrupts
        TIM_ClearFlag(TIM3, TIM_FLAG_Update);
        TIM_ITConfig(TIM3, TIM_IT_Update, ENABLE);
        //Reset counter
        TIM3->CNT = 0;

        TIM_Cmd(TIM3, ENABLE);
}

s16 ENC_Get_Electrical_Angle(void)
{
        static u16   lastCount =0;
        u16 curCount = TIM3->CNT;
        s32 dAngle =curCount - lastCount;
        if(dAngle >= 500)
        {
                  dAngle -=1000;
        }
        else if(dAngle < -500)
        {
                   dAngle += 1000;
        }
        lastCount = curCount;
        return (s16)dAngle;
}
请问一下我代码哪里改错了,怎么编码器没反应呀,谢谢啦

网友S:
请问一下我的代码哪里出问题了,编码器没反应谁能帮帮我,感谢感谢。

#include"zjbmq.h"

void ENC_Init(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ICInitTypeDef TIM_IC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使能TIM3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3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TIM_D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Init(&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 //设置预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4*1000)-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EncoderInterfaceConfig(TIM3, TIM_EncoderMode_TI12,
                             TIM_ICPolarity_Rising, TIM_ICPolarity_Rising);
        TIM_ICStructInit(&TIM_ICInitStructure);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6;
        TIM_ICInit(TIM3, &TIM_ICInitStructure);

        // Clear all pending interrupts
        TIM_ClearFlag(TIM3, TIM_FLAG_Update);
        TIM_ITConfig(TIM3, TIM_IT_Update, ENABLE);
        //Reset counter
        TIM3->CNT = 0;

        TIM_Cmd(TIM3, ENABLE);
}

s16 ENC_Get_Electrical_Angle(void)
{
        static u16   lastCount =0;
        u16 curCount = TIM3->CNT;
        s32 dAngle =curCount - lastCount;
        if(dAngle >= 500)
        {
                  dAngle -=1000;
        }
        else if(dAngle < -500)
        {
                   dAngle += 1000;
        }
        lastCount = curCount;
        return (s16)dAngle;
}

网友T(2015-10-08):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我经常用的编码器读取方法

s16   Enc_GetCount(void)

这个MAX_COUNT的值如何求得?

网友P(2016-01-14):
引用 网友T:
这个MAX_COUNT的值如何求得?

根据你的编码器的最大旋转速度算出来的。比如说,你的编码器最大旋转速度是1秒钟10圈(这里就是为了好计算,一般没有转这么快的编码器),通过另一个定时器来定时的话,如果定时器取10mS的话就是0.1圈也就是36°。如果分辨率是1000的编码器0.1圈的话会计数1000*4*0.1=400下,那么你这个MAX_COUNT就要取得比这个400还要大一些,比如500或者600都行。

网友U(2016-02-26):
非常好的设计。用一个定时器10MS定时读取编码器值也不会占用CPU很多时间,还是可以干其他事的,只是要将定时器中断优先级提升。

网友V(2016-05-05):
我是刚接触stm32,要用其做光栅尺数显表设计,光栅尺输出A,B两路信号我接到stm32的PA6和PA7,如何实现测距呢,显示部分已做出来,计数部分不懂,光栅尺分辨率5um,量程200mm,求教

网友W(2023-02-23):
搞个计数器溢出中断

网友X(2024-04-04):
为什么我们要反过来做? 我们不能再做一次吗?

网友F:
很难有完美的方法,编码器的加和减是基于硬件识别的。

第2级定时器只能基于溢出事件【更新事件】进行加,不能再减了。

要减的话在第一级就已经减了,而且第2级减1就不是减1个计数脉冲了,而是减掉前级的ARR+1个脉冲。

网友Y(2024-07-01):
会使二极管导通

网友Z:
对于电力电路来说串联的电阻起阻尼作用

网友AA:
甚至会造成模块电源的损坏

网友AB:
将ESD静电保护二极管并联于电路中

网友AC:
电阻阻值大小则需根据元器件可承受电流大小而决定

网友AD:
小型电子设备

网友AE:
电阻元件的电阻值大小一般与温度,材料,长度,还有横截面积有关

网友AF:
灌封之前需要使用抽空机进行天然脱泡和真空脱泡预处理

网友AG:
当电压超过二极管的导通电压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