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M8建立文件

楼主(2009-05-12):
使用ST-LINK建议工程后,他会自动产生MAIN.ASM这个文件(我用汇编),

请问:该文件中断定义:dc.l  {$82000000+main}

前面为什么不是DC.W啊?MAIN的起始地址是8080嘛。

括号里边加上82000000是什么意思啊?应该没有这个地址啊?

中断矢量表是在程序最后面END的前面的,我想保持地址的顺序,把中断矢量表放在ROM区前边应该没有问题的吧?

主程序第一句有“STM8/”,那么MCU的控制寄存器的头文件(stm8s207r.asm)中就不需要这句话了吧?

谢谢 !

楼主:
还有

为什么程序里面的标号后面都带着“.l”后缀啊(main.l)?
而且后面还不需要冒号,怎么这么别扭呢,呵呵。。。

网友A:
真的是很别扭

给你的是DEMO,什么叫DEMO呢,就是你可以按照这个格式去写,而不是去质疑。而且你编程前真的应该好好看看手册。

STM8/是表示这个是STM8汇编语句写的,什么叫这个加了那个就不用加了?只要是一个汇编文件,在开头就必须要加STM8/,一个都省不了,大哥!

还有中断向量的格式,这个是STM8的中断向量的一种写的方式,具体的意义,你如果好好看了手册是肯定可以明白的。PM0044第17页有张图你看看,82表示这个一个中断向量,后面3个字节为中断子程序地址,所以你看到的是{$82000000+main},明白啦?那么你能不能自己考虑一下,为什么不用dc.w而要用dc.l啦?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5/2009512231957239.z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