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6的TIM3_CH1要重映射,请问为什么这么设计?(已解决)

楼主(2009-05-14):
datasheet的table4中说:
================================================

                        Default     Remap
------------------------------------------------
          PC6                      TIM3_CH1
          PC7                      TIM3_CH2
================================================

PC6 PC7不放在Default栏下,就是为什么  PC6 PC7要重映射呢?

为什么这么设计?

网友A:
为什么不呢?

网友B:
你看的是哪一个型号的手册?手册是哪个版本的?

有可能是旧的手册中遗漏了,最新的手册已经纠正。

楼主:
Doc ID 13587 Rev 10

Doc ID 13587 Rev 10 ---------------table5 第28页

《STM32F103x8
STM32F103xB
Medium-density performance line ARM-based 32-bit MCU with 64 or
128 KB Flash, USB, CAN, 7 timers, 2 ADCs, 9 communication interfaces》
----------------------------------------------------------

呵呵 不是手册遗漏

为什么要这么设计呢?

网友A:
可能是为了兼容

下图分别是大容量和中等容量的DataSheet中,关于PC.6/7的引脚描述

可见,大容量有TIM8和I2S这两个中等容量没有的外设。
为了和保持兼容性,这样安排咯。

网友B:
可能楼主的理解有误

重新看了一下楼主的帖子:

PC6 PC7不放在Default栏下,就是为什么  PC6 PC7要重映射呢?

为什么这么设计?

感觉楼主理解有误。

Default栏下表示的是默认的复用功能,PC6/PC7对应的Default栏下为空表示这2个管脚没有默认的复用功能,只有在重映射之后才有TIM3_CH1/TIM3_CH2的复用功能。上电之后的默认主功能是PC6/PC7。

楼主错误地理解了Default一栏的意义。

楼主:
5楼lut1lut说的很对啊,坚决同意!!感谢!!

6楼香水城说的也很对!!!同样厉害!!!!

都是高人啊!!!!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