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为啥子ISP下载老是识别不了芯片?

楼主(2009-05-14):
测试了四个板子,这四个分别是**的LK103B,EK103B,我自己做的板子1(103VBT6),我自己做的班子2(103RBT6)。分别用的是ST的Flash load 和MCUISP从串口下程序。四个板子,万利的就不说了供电下载程序都正常。我自己做的板子供电jlink下载正常。但是只有LK的板子串口下载可以,其他的都不能识别芯片。我晕!求解~~~

楼主:
补充一下

我的板子供电jtag下载都正常。跳线选择也是对的。
下载软件一个事ST的ISP demo 还有就是MCUISP最新的
万利的两个板子芯片型号分别是 Z版 A版(此A即最旧的A不是新芯片旧版本,下载不了情有可原),我的版子都是Y版(武汉利源买的,每次我要买Z版的他们都说Y就是最新的,⊙﹏⊙b汗)

PS:串口是对的,可以正常通信,我也用的是PA9,PA10。⊙﹏⊙b汗

网友A:
试试这个

http://www.stmsky.com/bbs/viewthread.php?tid=1155&highlight=isp

网友B:
呵呵,下午QQ上一个兄弟问了同样的问题,是否是LZ?

ISP不通要检查以下几点:
1、Boot0跳线放到靠LCD的位置,Boot1放到靠MCU的位置。
2、U0TX/U0RX跳线得保证插上短路。
3、VDDA一定的加上(检查靠8M晶振座盘的跳线)。
4、可能需要拔除JTAG那一组跳线(仿真器有可能使MCU处于复位状态)。
5、串口线得是2、3交叉的(原配的那条),插在UART-0的位置。
参见帖子:
http://www.mcuisp.com/bbs/dispbbs.asp?boardid=4&Id=27

楼上香主所说浮空问题,我的mcuisp是可以避免的。

网友C:
降低速度

UART电缆过长也会有很多问题,降低速度试试看

网友B:
一般开发不会用很长的线,呵呵。

1~2米的线,跑460800bps是可以的。
我手边的USB串口,可以460800bps进行ISP,比较爽。

网友D:
正常了

我重新检查了下电路,按照香版的做,ST给的ISP软件也可以下。MCUISP不需上拉也可以烧写,嘿嘿,谢谢香版和MCUI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