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烈建议STM32的数字内核能将ADC的模拟量部分独立开了!!

楼主(2009-05-14):
愁呀,由于负载在运行时不固定,经常出现波动,搞的我的64脚芯片Vdda和Vref+跳动,靠AD说啥也要跟着跳了,单独提供电源嘛,还挂了PLL在上面,难呀

网友A:
还是自己改

  还是自己改,来得快,指望STM32改,那要等到猴年马月了

网友B:
STM32分别引出VDD和VDDA就是为了把数字模拟部分隔开

提供2种电源管脚的目的就是让你能够在片外提供良好的滤波。

现在的设计上,VDDA为所有模拟部分供电,包括ADC、PVD、POR、PDR和PLL,总消耗电流不过几个mA,完全可以容易地做好单独的滤波。

即使按照你的建议,单独为ADC提供一个供电引脚,你仍然要解决这个供电脚上的滤波问题,与现在的设计没有什么大的分别。

网友C:
LZ 你的电源都不稳了!你还叫啥!

好好解决电源问题吧! 就外你用外部AD,电源,参考不稳还是一个样. 根本问题在你的设计上!

网友D:
电源设计很重要,贴图上来看看电源。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