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link设置成在RAM中调试,没有中断正常,有中断会跑飞

楼主(2009-05-15):
应该是中断向量需要重定向吧?但好像没看到怎么操作?

网友A:
顶一下!!

我的问题你会不会
在TIMx的PWM_Output例子中,ARR的值如何传送到它的影子寄存器?

网友B:
vector table的首地址设了没有?

网友C:
那当然咯

如果你用的是FWlib2.0.3及以下版本的固件库,

NVIC_Configuration()这个函数中,根据是否定义了“VECT_TAB_RAM ”来把中断向量放到相应的位置: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ifdef  VECT_TAB_RAM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20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RAM, 0x0);
#else  /* VECT_TAB_FLASH  */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08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
#endif
......
 }

楼主:
我用的3.0的库,里面没有这个函数

我把ram。ini加载上就ok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