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用STM32做产品的成本问题

楼主(2009-05-15):
有个项目要用到nandflash,MP3解码。
  如果采用STM32作为主控,VS1003作为解码用,请教一下这样的成本大概多少?看了一下,STM32F103的至少也要STM32F103VC才支持FSMC。

网友A:
多大的量?

通常算成本的时候,都有量跟着的,如果要是你就做1款,当然量就贵,如果你要是做10K或者是100K,价格就会便宜很多。

楼主:
当然至少都得按照1K计咯

网友B:
STM32和NAND

  带FSMC的STM32确实可以支持 NAND,但要注意FSMC只支持1-bit ECC,在支持MLC NAND时就会力不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