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J-Flash烧录STM32时出错

楼主(2009-05-20):
有没有哪位遇到过如下错误?:

- ERROR: PC of target system has unexpected value after blank checking. (PC = 0xFFFFFFFE)!
---------------------------------------------------------------------- Registers -------------------------------------------------------------------------------------
        PC      = FFFFFFFE
Current:    R0   = 00003800,    R1   = 08000000,    R2   = 00000200,    R3   = 00003800
        R4   = 20000000,    R5   = 000037FC,    R6   = 000000FF,    R7   = 20000133
----------------------------------------------------------------------------------------------------------------------------------------------------------------------------

网友A(2010-10-13):
我也刚碰到,同问!不知道楼主解决了没?

网友B(2011-09-22):
问题出在STM32被锁住了。我是在网上搜了一个hex可执行文件,他是用IAR编译的,芯片型号和我的是一样的。于是我通过Jlink的j-flash arm进行下载,第一次下载成功,然后再次下载就出现了上面锁住的问题。有人说可以用st官方的flash downloader 通过串口下载进行解锁,于是我下载了这个软件。但是之前没有过这个软件进行下载,所以在网上搜了下其他对STM32进行解锁的方法,原来jlink V8的的软件V4.20还真有这个解锁工具。点击程序,SEGGER->J-Link ARM V4.20->Precerssor Specific Utilities->STM32 Unlock即可。这里再贴两个相关的链接,是关于调试是出现不能链接情况的讨论:
1.请教一个关于stm32 用JLINK烧写的问题
https://bbs.21ic.com/icview-145767-1-1.html
2.调试器不能连接到STM32的问题与解决办法
http://blog.**/STM32/367516/message.aspx

网友C:
LS比以前的梅川内酷还厉害呀:victory:

网友D:
3楼大侠的确是很厉害:lol

网友E:
怎么锁住的? 如何操作能锁住?没遇到过,先记下

网友F(2015-08-04):
我的出现这种情况是芯片型号选错了~

网友G(2017-07-07):
引用 网友B:
问题出在STM32被锁住了。我是在网上搜了一个hex可执行文件,他是用IAR编译的,芯片型号和我的是一样的。于 ...

大哥,虽然这是陈年老帖了,不过你解决了我的问题,在此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