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终于搞定MDK+JLINK了

楼主(2009-05-21):
JLINK被称作是调试ARM的“神器”,其速度和可靠性那是无容置疑的

MDK作为Keil的产品,其界面的易用性那是很多从Keil C51过来的工程师首选的。
IAR的性能好是好,光一个启动速度超级慢,就够人受的了

MDK+JLINK方法:
1、安装Keil支持JLINK的版本(俺用的是最新3.5)
2、安装JLINK驱动(俺从Segger下的最新4.04a)
3、把Segger下的两个DLL复制过来覆盖Keil下的版本(C:KeilARMSegger)
4、某些版本的JLINK要手工限制JTAG的速度,否则会Failed的(我就是在这里折腾了好久)

楼主:
调试STM32的设定

在ProjectOption下的Debug和Utility(Flash Download)下都要选择
Cortex-M3-JLINK

OK,享受开发的乐趣吧

网友A:
我没执行第3步,貌似也没出什么问题

网友B:
呵呵,直接IAR也很好。。。

网友C:
我也是直接用的,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啊

在keil的工程调试选项中选j-link,然后就直接用了,没有必要覆盖什么文件啊。

网友A:
根据我的实验

用Cortex-M3-JLINK比直接用jlink效果要好些

网友D(2009-06-23):
SAM-ICE怎么和KEIL挂接不了啊?

我买了个SAM-ICE V8版本的,编译都行,下载是就提示需要RDI授权码,各位大虾,怎么办?我选的是RDI interface driver

网友E:
回LS

SAM-ICE只能适用于ATMEL的ARM产品上,在MDK里面选择JLINK方式(3.50以上版本自带此驱动),就可以对ATMEL的ARM芯片进行仿真调试下载了。

SAM-ICE是SEGGER给ATMEL定制的OEM产品,RDI应该不支持,其他厂家的ARM也不支持。

网友F:
本人接触JLINK比较晚...

    之前一直用ULINK2,最近用了个盗版JLINK V7,发现插上后选了Cortex-M3-JLINK直接就能用,貌似没碰上任何麻烦...
    目前环境:Realview MDK 3.70 + UV4 Beta3

网友G:
Realview MDK 3.70 + UV4 Beta3

LS的强悍

网友H:
Realview MDK 3.70 + UV4 Beta3 不好用

Realview MDK 3.70和3.50没啥区别,估计就是芯片增加了,老毛病还是很多
UV4 Beta3 么有些改进还是不错的,但是如果程序大点,进debug那个慢呀

网友I(2012-03-15):
第一次在给公司搞项目,打算用JlinkV8,然后选上Cortex-M3-JLINK,不会出问题吧???!!

网友J(2015-06-10):
哪两个D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