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香水城,我用多个中断,结果死机

楼主(2009-05-22):
main{
.....
Timer1Init();这里开了两个定时器中断
 UartInit();这里开了三个串口中断
while(1);
}
一开始只开一个定时器中断到时候,串口也开了三个中断,结果正常
后来,又增加了一个定时器中断,结果就死机了,但是如果取消串口中断,又正常了,搞不懂?
每一个子中断优先级都不一样,哪里出了问题?担心是抢占优先级、子优先级出了问题,这两个问题我不是很懂。
void Timer1Init (void)
{

  // Set timer period 0.1 sec
  TIM1_TimeBaseInitStruct.TIM1_Prescaler = 720;  // 10us resolution
  TIM1_TimeBaseInitStruct.TIM1_CounterMode = TIM1_CounterMode_Up;
  TIM1_TimeBaseInitStruct.TIM1_Period = 1000;  // 10 ms
  TIM1_TimeBaseInitStruct.TIM1_ClockDivision = TIM1_CKD_DIV1;
  TIM1_TimeBaseInitStruct.TIM1_RepetitionCounter = 0;
  TIM1_TimeBaseInit(&TIM1_TimeBaseInitStruct);

  // Clear update interrupt bit
  TIM1_ClearITPendingBit(TIM1_FLAG_Update);
  // Enable update interrupt
  TIM1_ITConfig(TIM1_FLAG_Update,ENABL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1_UP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4;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Timer3Init ();
}
void Timer3Init (void)
{

    // Set timer period s sec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7200;    // 100us resolution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10000;// 10000*0.1 ms=1s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Init(TIM3,&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UpdateDisableConfig(TIM3,DISABLE);
    TIM_ARRPreloadConfig(TIM3,ENABLE);
    //TIM_SelectOutputTrigger(TIM3,TIM_TRGOSource_Update);
    TIM_ITConfig(TIM3,TIM_IT_Update,ENABLE); //允许TIM3更新事件中断
    TIM_Cmd(TIM3, ENABLE);//开启TIM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3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5;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UartInit (void)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audrate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Clock = USART_Clock_Disabl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CPOL = USART_CPOL_Low;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CPHA = USART_CPHA_2Edg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LastBit = USART_LastBit_Disable;

  /* Configure USART1 --->GPS  9600*/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audrate2;
  /* Configure USART2 --->pc  115200 */
  USART_Init(USART2,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audrate3;
  /* Configure USART3 --->GSM 115200*/
  USART_Init(USART3, &USART_InitStructure);

  // Enable USART1 Receive and Transmit interrupt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TXE, ENABLE);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TC, ENABLE);

  // Enable USART2 Receive and Transmit interrupt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RXNE, ENABLE);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TXE, ENABLE);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TC, ENABLE);
 // Enable USART3 Receive and Transmit interrupt
  USART_ITConfig(USART3, USART_IT_RXNE, ENABLE);
  //USART_ITConfig(USART3, USART_IT_TXE, ENABLE);
  USART_ITConfig(USART3, USART_IT_TC, ENABLE);
  //
  // Configure the NVIC Preemption Priority Bits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0);

  // Enable the USART1 Interrupt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USART2 Interrupt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2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USART3 Interrupt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3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网友A:
邀请你看看我的博客:STM32(Cortex-M3)中的优先级概念

网友B:
那么楼主为什么会死机呢

网友A:
死机的原因很多,需要看具体现象才能知道为什么

需要跟踪到源头才能知道原因。

网友C:
串口中断所至

请将串口中断优先设为最高

或~~无论串口收到什么中断,都读一次接收缓冲,就可以解决

“死机”是因串口不停的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