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STM32外部中断控制可以同时区分上升或下降吗?

楼主(2009-05-22):
配EXTI_15_10的外部中断模式为上升或下降都中断,请问可以在中断程序中读取中断口线的电位,以判断是上升中断或下降中断吗??

网友A:
可以弄两个IO,并一起,呵呵。

当然也可以读电位,不过可能会错哦。

网友B:
楼主的设置可以实现你说的功能

但一定要及时响应中断,尽快读取端口状态,否则可能错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