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虚拟串口问题

楼主(2009-06-01):
ST虚拟串口例子真实串口往虚拟串口发数据,每次只能发1字节,连续发数据就错。请教怎么解决

网友A:
RX

看看虚拟串口例子中的USART中断处理: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if (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
  {
    /* Send the received data to the PC Host*/
    USART_To_USB_Send_Data();
  }
}
收到一个字节,启动一次USB传输。

如果你的USART传的很快,肯定就错了么。

网友B:
哈哈,例子的目的是演示发送和接收,并没有考虑效率

你需要在例子的基础上,按照你的数据格式和长度,把真实串口收到的数据暂存下来并打成数据包再从USB传送出去。

例子中不知道你的真实串口每次传送多长的数据,只能没收到一个字节就从USB发送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