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合1 stm32 usb_IAP

楼主(2009-06-01):
1.解压3in1_stm32.rar。

2.安装DfuSe_Demo_V2.2.1_Setup.exe。

3.打开G:3in1_stm32STM32_USB-DfuFs-Device_UpgradeProjectusb_Device_Firmware_UpgradeRVMDKdfu.uv2

编译程序,用stlink将程序下载到3合1的STM32中。

4.选择STM32小板部分usb供电,用usb线连接STM32板,出现发现新硬件。

5.安装驱动,如果第二步默认安装的话,选择驱动C:Program FilesSTMicroelectronicsDfuSeDriverstdfu.inf

6.打开gpio工程,编译选项设置device 选择stm32f103c8

target 在IROM1 start处设置0x8003000

output 钩上create HEX File

ok 设置好编译。

7.打开C:Program FilesSTMicroelectronicsDfuSeBINdfufilemgr.exe
选择 I want to generate a dfu file from s19 ,hex or bin
ok

选择s19 or hex
点击generate
保存为gpio.dfu

8.打开C:Program FilesSTMicroelectronicsDfuSeBINdfusedemo.exe
如果驱动安装正确,会显示stm device in dfu mode
然后点击右下脚的choose,选择刚才生成的gpio.dfu
点击upgrade
ok
固件烧写成功。

9.点击左上角的leave dfu mode,ok
是不是发现小板上的几个led灯在闪烁了。

10.呵呵,到此结束。

下载地址
http://www.stmsky.com/bbs/viewthread.php?tid=1435&extra=page%3D1

网友A:
还要装个驱动,真是不爽

为了IAP还要装个驱动,有点为难.

网友B:
驱动就在dfuse里带了

驱动就在dfuse里带了 ,st的usbiap烧写工具,你用stlink不一样要stlink的驱动么。

网友C:
呵呵,又被转过来啦

试试看吧 很好用的

网友A:
自带驱动,也是要安装

自带也是要安装,真是多余。

网友A:
你要考虑到

j-link,st-link都是研发人员,装驱动是无可避免的。

但即然是做iap,为何不使用hid,scsi这些windows默认支持的协议呢?

这样客户更新,也无需装任何驱动,只一个exe即可,不是更方便吗?

网友D:
关于USB IAP

USB协会为USB IAP类的应用专门定义了一个类,或者说一个规范,叫做USB Device Class Specification for Device Firmware Upgrade简称DFU协议。

HID也好,MASS STORAGE也罢,也都是USB协会为专门的应用而定义的专用的类或者叫规范。

与HID或者MASS STORAGE相比,当然是专用与固件升级的DFU协议,更适合做IAP。

至于说方不方便,windows一开始也是不带HID和MASS STORAGE驱动的,只不过需求的人多了,windows就做进去了。用DFU的人多了,很难说以后微软会不会出一个标准的DFU驱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