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如何将 stm3 加密

楼主(2009-06-01):
在 keil 调完后,如以加密方式烧入芯片?

网友A:
标准答案--搜旧贴

官方说法并不叫加密,而叫"读保护".

具体方法是设置flash为"读保护"即可,这样通过jtag就无法读出你的程序,起到保护的作用.

注意,此时用debug方式在ram运行程序,也是读不出来的.所以可以放心使用.

如果要重烧,那用debug方式在ram中解除读保护(此操作会擦除整片flash),然后就可以再次烧片了.

楼主:
在keil挂stlink2下能实现吗

考虑实现批量生产的需要,我在板子上留4根针,芯片焊好后再烧:
  GND
  SWDIO
  SWDCLK
  VDD
我的问题是:用什么烧,怎么设置为“读保护”?

网友B:
关注中,期待更好的方法

我的思路是这样样,通过跳线,用ISP下载程序并实现读保护,写完程序后再恢复Boot0和Boot1的设置。

楼主:
这样是标准的做法

通过 debug 的确可以实现读保护,例程中就有实现写保护的,这样可以根本不必考虑 boot0 和 boot1 等针, debug 方式一定能,4线操做,简单

网友C:
不用特别设置

应用程序代码启动后检查是否设置读保护, 如果没有就启用读保护.
只要 SWDIO SWDCLK 是可以写入代码, 也可也调试.

楼主:
非常好

我就是准备这样做:

 1.从 SWD 下载进去
 2.让芯片复位运行一次
 3.检查读保护位,并操作读保护位
 4.可以从 SWD 尝试性 DEBUG 一次,DEBUG 失败就说明读保护设置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