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为什么st link调试STM8S103K3全速运行一会儿提示"swim error"

楼主(2009-06-02):
提示Error:swim error [30004] comm timeout.
有谁遇到过,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这不是正常的现象,如果没有更多的信息无法判断是什么原

你运行的什么程序?

楼主:
请测试一下。

halt睡眠,使用AWU中断唤醒。wfi睡眠没有问题。

网友B(2009-07-08):
stm8 and st-link,swim相关

网友C:
stm8, st-link, Halt

  使用st-link调试stm8,即使STM8处于Halt状态,应该也可以调试的,如果用STVD不行,可以用STVP来烧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