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断点问题!!!??

楼主(2009-06-26):
兄弟在用STM8AFXX做一项目,在调试过程发现不能设置断点(是用STM8库里的

project的项目)。提示用户禁止断点,请老师指点。

这是为什么???(刚刚才开始接触STM8)。

还有我新建一个项目,把库添加进入,进行编译,有117个错误.

把_ADC1,_USART.宏打开,再进行编译,还是有3个错误。这是为是什么

呢???错误图片如下:

楼主:
还有一张

楼主:
还是没有找到问题啊!!

虽然没有找到问题所在,但是我自已重新建立一个项目,

就可以了。

网友A:
估计(偶前天才开始弄STM8):

可能是以前建项目时的软件版本比较低,不能设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