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M8用ST-LINK仿真时看不到变量的值?

楼主(2009-06-28):
比如,设一个断点,运行到该断点时,变量的值根本不正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看反汇编,在汇编下单步调试

一些中间变量有时会因为编译器的优化而和想象的结果不一样,不过一般不会影响最后的结果.

可以加个volatile在变量定义前,编译器就不会轻易下黑手了.

楼主:
回楼上,程序运行是正确的,只是显示值不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