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香水版主,STM8.h中,AD数据缓冲寄存器ADC_DBRXH没有定义?

楼主(2009-06-30):
ADC_CR3 也没有定义

怎么回事啊?

请赐教!谢谢

网友A(2011-01-15):
有定义啊:
typedef struct ADC1_struct
{
  vu8 DB0RH;     /*!< ADC1 Data Buffer Register (MSB)  */
  vu8 DB0RL;      /*!< ADC1 Data Buffer Register (LSB)  */
  vu8 DB1RH;      /*!< ADC1 Data Buffer Register (MSB)  */
  vu8 DB1RL;      /*!< ADC1 Data Buffer Register (LSB)  */
  vu8 DB2RH;      /*!< ADC1 Data Buffer Register (MSB)  */
  vu8 DB2RL;      /*!< ADC1 Data Buffer Register (LSB)  */
  vu8 DB3RH;      /*!< ADC1 Data Buffer Register (MSB)  */
  vu8 DB3RL;      /*!< ADC1 Data Buffer Register (LSB)  */
  vu8 DB4RH;      /*!< ADC1 Data Buffer Register (MSB)  */
  vu8 DB4RL;      /*!< ADC1 Data Buffer Register (LSB)  */
  vu8 DB5RH;      /*!< ADC1 Data Buffer Register (MSB)  */
  vu8 DB5RL;      /*!< ADC1 Data Buffer Register (LSB)  */
  vu8 DB6RH;      /*!< ADC1 Data Buffer Register (MSB)  */
  vu8 DB6RL;      /*!< ADC1 Data Buffer Register (LSB)  */
  vu8 DB7RH;      /*!< ADC1 Data Buffer Register (MSB)  */
  vu8 DB7RL;      /*!< ADC1 Data Buffer Register (LSB)  */
  vu8 DB8RH;     /*!< ADC1 Data Buffer Register (MSB)  */
  vu8 DB8RL;      /*!< ADC1 Data Buffer Register (LSB)  */
  vu8 DB9RH;      /*!< ADC1 Data Buffer Register (MSB)  */
  vu8 DB9RL;      /*!< ADC1 Data Buffer Register (LSB)  */
  vu8 RESERVED[12]; /*!< Reserved byte */
  vu8 CSR;        /*!< ADC1 control status register */
  vu8 CR1;        /*!< ADC1 configuration register 1 */
  vu8 CR2;        /*!< ADC1 configuration register 2 */
  vu8 CR3;    /*!< ADC1 configuration register 3  */
  vu8 DRH;        /*!< ADC1 Data high */
  vu8 DRL;        /*!< ADC1 Data low */
  vu8 TDRH;       /*!< ADC1 Schmitt trigger disable register high  */
  vu8 TDRL;       /*!< ADC1 Schmitt trigger disable register low */
  vu8 HTRH;   /*!< ADC1 high threshold register High*/
  vu8 HTRL;   /*!< ADC1 high threshold register Low*/
  vu8 LTRH;   /*!< ADC1 low threshold register high */
  vu8 LTRL;   /*!< ADC1 low threshold register low */
  vu8 AWSRH;   /*!< ADC1 watchdog status register high */
  vu8 AWSRL;   /*!< ADC1 watchdog status register low */
  vu8 AWCRH;   /*!< ADC1 watchdog control register high */
  vu8 AWCRL;   /*!< ADC1 watchdog control register low */
}
ADC1_TypeDe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