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USART3进不了中断?不只哪的问题

楼主(2009-07-08):
/* Includes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misc.h"

__IO bool Time_Interval_OK;
__IO uint16_t Sec;
__IO uint16_t Min;
__IO uint16_t Hour;

/*  -----------------------------------------------*/
/*************************************************
函数: void RCC_Config(void)
功能: 配置系统时钟
参数: 无
返回: 无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 Setup the microcontroller system. Initialize the Embedded Flash Interface,
     initialize the PLL and update the SystemFrequency variable. */
    SystemInit();

    /* Enable GPIO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 Enable UART clocks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ART4, ENABLE);
}
/*************************************************
函数: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功能: 切套向量中断控制寄存器
参数: 无
返回: 无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0);    /* Configure the NVIC Preemption Priority Bits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3_IRQn; /* Enable the USART1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
函数: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功能: 端口锁定
参数: 无
返回: 无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ART_Tx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GPIO_Tx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ART_Rx as input floating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GPIO_Rx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
函数: void USART_Configuration(void)
功能: 串口配置
参数: 无
返回: 无
**************************************************/
void USART_Configuration(void)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57600;     //BaudRat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8 Bits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One Stop Bit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 // No parity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Hardware flow control disabled (RTS and CTS signals)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

    USART_Init(USART3, &USART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the USART1 */
    USART_ITConfig(USART3, USART_IT_RXNE, ENABLE); /* Enable USART1 Receive and Transmit interrupts */
    USART_Cmd(USART3, ENABLE); /* Enable the USART1 */
}

/*************************************************
函数: int main(void)
功能: 主函数
参数: 无
返回: 无
**************************************************/
int main(void)
{
    RCC_Configuration();
    NVIC_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uration();
    USART_Configuration();

    while (1)
    {
        USART_SendData(UART4, 0x55);

    }
}

楼主:
串口3好了,UART4又不能用了,晕

我程序是发送中断,USART_IT_RXNE标志位错了,串口3是好了,可是换成串口4有进不了,郁闷呀,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真受不了你写的代码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 Setup the microcontroller system. Initialize the Embedded Flash Interface,
     initialize the PLL and update the SystemFrequency variable. */
    SystemInit();

    /* Enable GPIO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 Enable UART clocks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ART4, ENABLE);
                                       ^^^^^^^^^ 这里是4,初始化又是3
}

int main(void)
{
    RCC_Configuration();
    NVIC_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uration();
    USART_Configuration();

    while (1)
    {
        USART_SendData(UART4, 0x55);
                      ^^^^^^^^这里又是4?
    }
}

真让人晕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