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 and st-link,swim相关

楼主(2009-07-08):
我使用stm8s105c4,st-link下载模式
使用空的工程,下载时出现swim error [30004]: comm timeout。请问是什么原因?
注;评估板(stm8s208)运行同样的工程,同样st-link下载成功,且更换过 MCU selection 到208。
谢谢!

网友A:
请问硬件电路是什么样的?

网友B:
有什么地方 需要特别注意吗

网友A:
要注意RESET和SWIM引脚的配置

必须允许调试器自由地操控RESET和SWIM信号。

你可以用示波器看看,调试器是否能够正确地控制这2个信号。

网友C:
只是这两个脚么?还有没有其他的需要注意

网友A:
对不起,5楼这个问题范围太广,没办法回答。

网友C:
不好意思,香主。因为我刚弄了个给STM8编程的,但是在发命令时没有ACK或NACK,我认为我对SWIM和NRST引脚的操作完全正确,但是就是没有这个信号,所以我怀疑是不是还用到了其他的引脚加以辅助。可惜这里上不了图,当然或许是我不懂怎么上图,呵呵。

网友D:
不用怀疑,没有其他引脚辅助,ST公布调试接口,没必要遮遮掩掩的。

如果你没有ACK或NACK,怀疑你的芯片没有正确上电。

网友E:
支持楼上。
我亲手弄过STM8S的SWIM接口和ST7的编程。
SWIM接口是完全按官方资料来的,只是需要小心理解,融会贯通。
ST7倒是有些东西没有在官方资料中披露。

网友C:
我弄过ST7,那个我做好了,而且速度比编程器快哦,呵呵。

网友C:
谢谢VIGIA,我会全力排查自己的原因。再次谢谢你的点拨。

网友C:
In response to this communication reset, SWIM will send the synchronization frame which is
128x HSI oscillator periods low on DBG pin.

这是SWIM协议中的一段原话(SWIM复位段),但是在STM8AF51AAT的管脚描述中,并没有找到改脚(DBG),请问VIGIA  DBG对应那个脚?谢谢!

网友D:
就是SWIM脚

网友F:
Vcap 电容必须要加,否则SWIM连不上

网友C:
弄了几天都没成功,我都放弃弄了,zhaoxinzxzx给了个那么好的建议(我在电路中只连接了VDD、VSS、NRST、SWIM四个脚,其它什么也没连接),我也不这几天的功夫白费了,就再试试吧,谢谢楼上支持。

网友G:
Vcap 电容必须要

网友H(2009-08-09):
9楼: 支持楼上。
我亲手弄过STM8S的SWIM接口和ST7的编程。
SWIM接口是完全按官方资料来的,只是需要小心理解,融会贯通。
ST7倒是有些东西没有在官方资料中披露。

您好,st7有swim接口吗?请指教!

网友A:
ST7没有SWIM接口。

网友I(2015-11-07):
引用 网友A:
ST7没有SWIM接口。

你好,香斑竹,我的SWIM引脚服用了,能下载但是不能调试,SWIM直接和stlink链接于led相连,没有加电容,进入调试,全速运行,就会Sat Nov 07, 2015 10:01:21: Failed to get execution status: SWIM error [30004]: Comm time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