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定时器的使用

楼主(2009-07-08):
应版主的要求,修改下标题便于其他人搜索
~~~~~~~~~~~~~~~~~~~~~~~~~~~~~~~~~~~~~~~~~~~~~~~~~

我让定时器只干这个:启动定时器,在定时器溢出中断的时候点闪一个灯~~~

如果用内部时钟驱动定时器的话,在定时器启动时会进更新中断。

我琢磨了十来天了,后来也得到我的浙大高才研究生同事兼资深STM32用户的帮助和指导,做了好多试验,确实有这一现象,向香主请教啊~~~

如果大家感兴趣,也可以自己写几行代码测试一下~~~

网友A:
发一个最简单的程序上来

只包含这个定时器和闪灯的操作,我测试一下。

楼主:
非常谢谢香主~~~

这是最少的代码,其他的我试验的代码就没写上来。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1000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35999;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 MySetBitUdis(TIM4);
  TIM_TimeBaseInit(TIM4, &TIM_TimeBaseStructure);
 // MyResetBitUdis(TIM4);

  TIM_ClearFlag(TIM4, TIM_FLAG_Update);
  TIM_ITConfig(TIM4, TIM_IT_Update , ENABLE);
  TIM_Cmd(TIM4, ENABLE);

-------------------------------------------------------------------
u8 i=0;
u8 j=0;
void TIM4_IRQHandler(void)
{
    i++;
    if (TIM_GetITStatus(TIM4, TIM_IT_Update) != RESET)

  {
        j++;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7);
    //    delay();
    //    GPIO_ResetBits(GPIOC, GPIO_Pin_7);

  }

}

楼主:
如果不用内部时钟驱动定时器,则不一定存在这一现象~~~

网友A:
你最好把所有代码贴出来

尤其是时钟和NVIC的配置。

楼主:
NVIC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ifdef  VECT_TAB_RAM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20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RAM, 0x0);
#else  /* VECT_TAB_FLASH  */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08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
#endif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4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楼主:
RCC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 RCC system reset(for debug purpose) */
  RCC_DeInit();

  /* Enable HSE */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 Wait till HSE is ready */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 Enable Prefetch Buffer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 Flash 2 wait state */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 HCLK = SYSCLK */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 PCLK2 = HCLK */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 PCLK1 = HCLK/2 */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 PLLCLK = 8MHz * 9 = 72 MHz */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

    /* Enable PLL */
    RCC_PLLCmd(ENABLE);

    /* Wait till PLL is ready */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
  }

  /* TIM4 clock enable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4, ENABLE);

  /* GPIO clock enabl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 RCC_APB2Periph_GPIOD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

楼主:
GPIO,万利199的板子,IAR4.42版本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TIM4,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6);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5);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4);
}

网友A:
谢谢,这几天有空儿试试看

楼主:
恩,好的,再次感谢香主

网友B:
我这里没有重现这个现象啊

按照lz所说,用HSI驱动。即使使用HSI,还有两条路供应时钟:
1. HSI direct:就是HSI(8M)直接作为sysclk
2. HSI indirect:使用HSI/2(4M),通过PLL,产生sysclk

以上两种方法,TIM4都工作正常,跑了一段时间,才点灯。没有说一启动TIM4就进入更新中断。

整个项目在附件中,lz可以参考一下。

Fwlib2.0.3的库,IAR4.42,跑在万利199板子上。

P.S,打开以下相应宏定义,来选择以上两种时钟方案
//#define HSI_DIRECT
#define HSI_INDIRECT

打开项目时,请自己指定第三方驱动的路径。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7/200979151635997.zip

楼主:
附件中有错,相应部分更正为:

TIM_UpdateDisableConfig(TIM4,ENABLE);//等同于我的MySetBitUdis(TIM4);
TIM_TimeBaseInit(TIM4,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UpdateDisableConfig(TIM4,DISABLE); //

楼主:
疑问3的工程文件

网友A:
请把你的回复贴到这里比较好,这样便于讨论参考

另外,为了防止病毒,我不敢开你的Word文件。

楼主:
附件没有病毒

网友A:
谢谢,明天再研究一下吧

不好意思,我不是说你的文件有病毒,我是怕有病毒,呵呵~~~~

网友A:
不好意思,还没有腾出空来

有个问题,既然给你的代码没有问题,为什么你非要使用有问题的方式操作呢?

楼主:
希望香主认认真真看我写的疑问

网友A:
经过实际测试和分析,结论是STM32功能正常

先来看看为什么楼主的下面程序,增加蓝色的这2行会很快产生更新中断:

第1行  TIM_UpdateDisableConfig(TIM4,ENABLE);
第2行  TIM_TimeBaseInit(TIM4, &TIM_TimeBaseStructure);
第3行  TIM_UpdateDisableConfig(TIM4,DISABLE);

上面第2行的作用就是把之前设置的那些参数,TIM_Period、TIM_Prescaler、TIM_ClockDivision、TIM_CounterMode等写入对应的寄存器。这里关键的是TIM_Period和TIM_Prescaler这2个参数,它们分别对应自动重装载寄存器(TIMx_ARR)和预分频器(TIMx_PSC)。

从定时器的功能框图中我们看到TIMx_ARR和TIMx_PSC,都分别有对应的影子寄存器;在实际操作中,影子寄存器的内容参与操作,只有在产生更新事件时,可以把软件操作的寄存器内容传送到影子寄存器中,这样保证正常操作的任何一个周期不受软件操作的影响,同时允许在某个时刻通过更新事件的触发,同时刷新所有操作参数。

因为不能通过写入TIMx_ARR和TIMx_PSC,直接把需要的数值传送到真正起作用的影子寄存器,所以在TIM_TimeBaseInit()函数中通过软件产生一个更新事件(TIMx_EGR的UG位),强迫地把TIMx_ARR和TIMx_PSC的内容传送到对应的影子寄存器中。

但是上述程序段中的第1行,恰恰是要求不产生更新事件,也就是说不允许把TIMx_ARR和TIMx_PSC的内容传送到对应的影子寄存器中,这样造成的结果是:TIMx_PSC对应的影子寄存器没有被写入正确的数值,仍然是复位状态"0",即分频值为1。最终的结果就是你看到的,第一次的更新中断很快就来了,从第二次开始才正常,这是因为第一次的更新中断时,TIMx_PSC对应的影子寄存器被刷新为设置的数值。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要解释,就是为什么第一次的更新中断不是马上到来,而是过一会儿才有?这是因为TIMx_CR1寄存器中的自动装载预装载使能位(ARPE)为"0"时,允许写入TIMx_ARR的同时立即传送到它的影子寄存器,而不必等到更新事件,ARPE的复位默认值刚好是"0",这样TIMx_ARR的正确数值参与了操作,所以第一次的更新中断是过了一会儿才出现。

总结一下:增加了上述程序段中的第1行,关闭了更新事件的产生,使得预分频器的设置被延后到产生第一次更新中断的时候,上述程序段中的第3行又重新允许更新事件的产生,导致第一次更新中断之后一切回复正常。

这是TIM_TimeBaseInit()函数的源码,红色标出的那行就是软件产生更新事件。

void TIM_TimeBaseInit(TIM_TypeDef* TIMx,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InitStruct)
{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TIM_123458_PERIPH(TIMx));
  assert_param(IS_TIM_COUNTER_MODE(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CounterMode));
  assert_param(IS_TIM_CKD_DIV(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ClockDivision));

  /* Select the Counter Mode and set the clock division */
  TIMx->CR1 &= CR1_CKD_Mask & CR1_CounterMode_Mask;
  TIMx->CR1 |= (u32)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ClockDivision |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CounterMode;
  /* Set the Autoreload value */
  TIMx->ARR =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Period ;

  /* Set the Prescaler value */
  TIMx->PSC =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Prescaler;

  /* Generate an update event to reload the Prescaler value immediatly */
  TIMx->EGR = TIM_PSCReloadMode_Immediate;

  if (((*(u32*)&TIMx) == TIM1_BASE) || ((*(u32*)&TIMx) == TIM8_BASE))
  {
    /* Set the Repetition Counter value */
    TIMx->RCR =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RepetitionCounter;
  }
}

网友A:
关于同事B的TIM3问题

这个问题的原帖抄录如下:

程序再初始化时执行如下语句,就会进一次TIM3中断,但这是TIM3并没有开启。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0xFFFF;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x0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下降沿计数值加1,
    TIM_ETRClockMode2Config(TIM3, TIM_ExtTRGPSC_OFF, TIM_ExtTRGPolarity_Inverted, 0);

   TIM_ITConfig(TIM3, TIM_IT_Update, ENABLE );

通过前面(23楼)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为了能够立刻使预分频器TIMx_PSC的内容生效(进入对应的影子寄存器),在TIM_TimeBaseInit()函数中通过软件产生了一个更新事件,如果在退出这个函数后,打开更新中断之前,没有清除更新事件标记,即使没有使能定时器,也会产生更新中断。

所以在使能更新中断之前,程序中的这句话是很关键的:
  TIM_ClearFlag(TIM4, TIM_FLAG_Update);

网友B:
瓦噻,终于真相大白了!

看来STM32的Timer真是灵活得很哪!

不过要把各个环节、细节都捋一遍,弄清楚,还真要费一番工夫。

经过这个帖子的学习,四点心得:

1)PSC的赋值是缓冲"buffered"的;必须有更新事件到来,才会真正赋上值;

2) ARR的赋值可以是直接见效的;也可以是缓冲的,取决于APRE

3) TIM_TimeBaseInit() 初始化事件基这个函数里面,通过设置UG,人为产生了一个更新事件,来确保PSC和ARR能够赋上值。

4)因此,为了后面不必要的中断,需要在3)时间基初始化后清除标志,TIM_ClearFlag(TIMx, TIM_FLAG_Update) 再打开相应中断TIM_ITConfig(TIMx, TIM_IT_Update , ENABLE)。否则即使没有开始运行timer,一样要进中断。

好贴!学习了,收藏了~~~

楼主:
谢谢香主的解答,感觉又清晰许多,等有空再细看一遍

第三个问题的工程文件在13楼
我希望按键启动定时器的时候不进更新中断,问题是一按键启动就进一次更新中断~~~

网友A:
希望按键启动定时器的时候不进更新中断,为什么要使能更

直接关闭这个中断就好了。

楼主:
我想要溢出更新中断啊,香主

不使能,溢出更新中断不也没了么?

网友A:
能否说清楚一些你得到的结果,我没有看出第3点错哪里了

这是你在15楼的提问:
第三个原因:为什么即使不加这2行代码,如果用触发模式启动定时器还是会进更新中断?即使把URS位置一也无效,这也是疑问3,也是最大的疑问。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600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65535;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4,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ICStructInit(&TIM_ICInitStructure);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Mode = TIM_ICMode_ICAP;
  TIM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1;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Falling;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
  TIM_ICInit(TIM4, &TIM_ICInitStructure);

  TIM_ClearFlag(TIM4, TIM_FLAG_Update);
  TIM_ITConfig(TIM4, TIM_IT_Update , ENABLE);
    /* Input Trigger selection */
  TIM_SelectInputTrigger(TIM4, TIM_TS_TI1FP1);
    /* Slave Mode selection: Trigger Mode */
  TIM_SelectSlaveMode(TIM4, TIM_SlaveMode_Trigger);
  while (1);

我的问题是:何时进的中断,你怎么知道那不是你要的?

另外,给你一个诊断的思路:

1)定义2个全局变量:
  vu32 count1, count2;

2)在while循环中对这2个变量不断递加:
  count1 = count2 = 0;
  while (1) {
    count1++;
    if (count1==0)
      count2++;
  }

3)在更新中断中放置调试断点,并通过调试器设置"调试时停止定时器计数"位,这个位的作用是程序在断点处停止时,定时器的计数器会暂停。

4)每次停在上述断点时,记录下count1和count2的数值,通过比较可以大致知道,每次进入中断的时间,借次可以判断(猜测)更新中断产生的原因。

在此之前我并没有看过库函数的代码,我就是用这个方法,发现你的程序在加了那2行后,第1次进更新中断与以后进更新中断的时间有某种倍数关系,从而判断预分频数值在第1次没有生效,最后进到相应函数找到根源。

你可以试试用这个方法,追踪一下看看能否找到问题。

楼主:
通过调试器设置"调试时停止定时器计数"位在哪啊?

香主哥哥能给个图片吗?
我原以为这个功能是要自己写DEBUG代码实现呢,原来调试器都可以啊
PS:我设定的时间是好多秒溢出一次,但是一按下按键就进中断(灯亮),肯定不是溢出中断啦~~~
除了这个不正常以外,其他都看起来正常,每隔设定秒数溢出一次(灯闪),我掐了秒表的,挺准

网友A:
用我给出的办法,可以初步判断出按下按键是马上进中断还

这很重要,如果是马上进中断,表示定时器还没有开始工作,此时count1和count2应该接近于0;如果是过一会儿进中断,表示定时器已经开始工作,可能是某个参数设置有问题,此时count1和count2应该是一个比较小的数。

我这可是授人以渔啊,如果你只想要鱼,就慢慢等我去吊了再送给你,呵呵~~~~

通过调试器设置"调试时停止定时器计数"位,这个操作很简单,你只需要打开外设寄存器窗口,找到DBG那组寄存器,改变对应的位就可以了,随时改随时生效,很方便哦。

楼主:
有错,重新编辑

网友C:
stm32的定时器相当复杂。

目前缺乏一篇好的**(简明透彻)。
老实说,我也用过不少时间的stm32了,真没从头到尾看明白过Manual里定时器一节。
用stm32 timer做过pwm语音/pwm升压控制.......

网友A:
哈哈,36楼的经历正说明STM32的功能丰富灵活

相信您使用C语言的历史比使用STM32的时间长很多,但您能说C语言的所有功能都熟悉吗?

针对STM32的功能非常丰富和灵活的特点,我们目前正在编写一些深入浅出的培训材料,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和使用STM32的各种功能。

网友B:
仍然使用香主变量++的办法

那你可不可以在按键产生的时候,比如导致的中断里,设置一个flag。主循环中,检查到这个flag再开始对两个变量++呢。

网友B:
请更新固件库到至少2.0.3。你还在用1.0

从你的第三个项目中的代码中看到,LZ还是在用最最老的固件库。
V1.0中TIM_TimeBaseInit()没有对UG的设置;因此用户对ARR和PSC赋的新值,不能马上起作用。

PSC 还是初始值,估计0的样子,即TIM的时钟没有经过分频。

请更新到新的固件库。
需要注意的是:在调用了TIM_TimeBaseInit()后,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中断,在开TIM的各个中断源前,先清标志。即24楼的最后一句话。

网友A:
我们都太粗心了——现在才发现楼主同时使用了不同的固件

在23楼讨论第1个问题时是假定、也是按照使用STM32固件库2.03版本,下载了楼主13楼的项目,测试下来发现你这个项目居然使用的是固件库1.0版本。

根本问题还是23楼指出的,预分频器的初值没有传送到影子寄存器。在固件库1.0版本的TIM_TimeBaseInit()函数中,缺少关键的那一行(23楼中红色语句)。

请把你的代码(我在30楼抄录的部分)拷贝到你的第1个问题所用的项目中,问题应该解决。

再有,我仍然是使用了30楼介绍的方法,在while(1)语句前通过设置另一个I/O口模拟按键的动作,解决了你说的按键时间不定的问题。这样很快发现问题根源还是“预分频数值在第1次没有生效”。

楼主:
原来不同版本的库差别这么大啊

-----------------------------------------------------------
我没有意识到库的差别这么大,我是随便找的库,我原以为都差不多,就没太在意版本的问题,太郁闷了
还有斑竹的"渔网"这么强大啊,学习了~~~

网友B:
如果问题解决了

也希望LZ可以修改帖子的题目,便于后来人搜索。

网友A:
哈哈,楼主努力呀

俺这里有好多渔网~~~~~~

楼主挺能忽悠的:

网友D:
希望不是在津巴布韦,哈哈哈

楼主:
请香主删掉44楼,谢谢

你歪曲了我的话的意思
首先为了吸引大家的注意,我说的是夸张了些,抱歉
----------------------------------------------

我说了很多很多谢谢的,并不是你47楼说的那样
----------------------------------------------
真不知道说什么好,我这么认真地帮你分析了问题,还毫无保留地教给你分析问题的方法,一句"谢谢"没有得到

网友A:
真不知道说你什么好

我们向来都是认真的,最后发现被忽悠了一大圈,想轻松一下,却被认为是有损我的形象,而且是从不注意自己形象的人嘴里说出。

对不起,也许你认为我很小气,但我实在不知道如何表达我的心情,就是因为你这么一个低级的错误,就用Bug、500万等大帽子,浪费了我这么多的时间,你最后只是以初学者来搪塞。

真不知道说什么好,我这么认真地帮你分析了问题,还毫无保留地教给你分析问题的方法,一句"谢谢"没有得到,仅仅是把你自己的原话再拿出来说一般,就变成了奚落,太伤心了,下次如何再让我相信你?

网友B:
多说一句

这件事情呢,

最开始,LZ使用错误的代码造成错误的现象,于是请求解释。

接着,有人给出了正确的代码,就不会有LZ所说的错误现象。

然后,LZ禀着“做学问嘛,总想刨根究底,不愿草草了事”的态度,一直纠结自己错误的代码,为什么就造成了错误的现象,并要求香主给个说法。

最后,香主百忙之中抽空,逐句代码帮LZ分析,并且作了实验,同时教给LZ此类问题的调试思路。

这个问题虽然涉及到了不同版本的固件库,可是这并不是造成LZ所说错误现象的根本原因。因为即使使用旧的库,只要使用正确,仍然不会出问题。所以,根本上,还是LZ自己思维上的bug,没有仔细研究STM32灵活的tim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