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printf导致BKPT异常

楼主(2009-07-08):
stm32芯片,在Keil中调试程序的时候,若在程序中使用printf()函数(包含<stdio.h>),当进入调试的时候,第一,不能跳到main函数处,第二,当运行程序时,总会跳到如下图处,停在异常处。_sys_open()函数在realview编译器是用于打开一个文件用的,在此为何会产生一个BKPT的异常呢?

网友A:
添加微库

在属性中选中微库。

网友B:
和LZ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折腾了一圈,选上微库就好了

但是好像还有其他的解决办法,写个函数,但是我不知道把那个函数放到哪里,请知道的大侠详细说下,也下了《RealView 编译工具 汇编程序指南》、《RealView 编译工具 库和浮点支持指南》、《RealView 编译工具 编译器参考指南》,但是不得法,还是不知道咋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