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STM32有没有专用的外设配置寄存器,

楼主(2009-07-09):
我发现STM32有好多脚都是外设功能复用的,会不会发生冲突,有没有专用的控制寄存器控制这些管脚,原来用的AT91SAM是有专用的寄存器,外设非A即B,

网友A:
每个片内设备都有对应的使能位

当多个设备的功能引脚同时对应一个外部引脚时,请使能一个设备,这样就不会造成冲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