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RTS/CTS流控制怎么好像没有输出的?

楼主(2009-07-09):
STM32F101VE6芯片。连接关系,STM32:RTS->DTE:CTS;STM32:CTS<-DTE:RTS

初始化: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 ENABLE);

  /* Configure USART2 Rx (PA.03)/CTS(PA.00) as input floating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2 Tx(PA.02)/RTS(PA.01)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2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9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RTS_CTS;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2, &USART_InitStructure);
  /* Enable USART2 Receive and Transmit interrupts */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RXNE, ENABLE);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TXE, ENABLE);

  /* Enable the USART2 */
  USART_Cmd(USART2, ENABLE);

  /* Enable the USART2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2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结果是STM32:RTS=0;STM32:CTS=0;
而我们的外部模块要求必须有流控制。
接上我们的设备后STM32:RTS=0;STM32:CTS=1;也不知道怎么搞的

楼主:
哪位用过RTS/CTS控制的啊

楼主:
只有第一次可以正常控制;其余RTS一直都为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