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引脚连接问题

楼主(2009-07-09):
stm32 有几组电源引脚,内部量过是连接着的,外部最近地方已经放了去耦电容。

理论上,只要有一组电源引脚和电源连接就完成供电了。

因为有时候板子比较密,每组电源都连到电源上,稍微有点麻烦。

所以我有个疑问就是:

1.外部的几组电源引脚有没有必要全部都和电源连接?

2.从抗干扰角度考虑,电源引脚每组都和电源连接好还是只有一组电源引脚和电源连接好?

网友A:
请注意,片内的电源和地线的负载能力不够

如果在外部少接了电源线和地线,有可能在芯片内部烧坏某些导线。

楼主:
明白了,意思就是外部尽量都连上的为好。谢谢!

不过最重的负载就是几个光耦和led而已。电流也取得比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