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请教香主IAR问题

楼主(2009-07-10):
我用IAR4.42,调试103VB
1 DEBUG 下发现程序很大,197KB,这样如何调试呢?
2 改为RELEASE后编译一堆错误,好多头文件都找不到,不知何故,不能自动找的吗?请帮忙。

网友A:
你怎么知道程序有多大?

是否看了.map文件?

楼主:
程序有多大

DEBUG 下生成的文件大小可以看得到的啊,*.d79文件
我怎么也想不通怎么会有这么大
程序也就不到一万行,按以前的估计应该100K了不得了
RELEASE 下库的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A:
*.d79文件与目标代码的大小不等价

需要看.map文件。

网友B:
*.d79文件是供IAR使用的调试文件

除了用户代码信息外,还有若干调试信息;size当然比本来的code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