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这样的应用程序怎样调试?

楼主(2009-07-20):
应用程序在0x8002000处

能否在IAP(0x80000000)里直接跟踪进应用程序里调试?

难道只能调试好,在生成的时候再改吗?

网友A:
当然可以

楼主:
应该怎样设置?

不知道改怎么设置跟踪进去啊,因为是两个项目啊

网友B:
IAP和你的程序是两个独立的项目

你可以先调IAP程序。

再调自己的程序,你的程序定义在0x8002000,link文件就要指定首地址在0x8002000,然后再调试,所有的过程都和首地址在0x8000000的一样,程序烧录进去以后,调试器会停在0x8002000的位置。

楼主:
直接debug进去,

直接debug进去,不会擦除0x8002000前的IAP引导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