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HardFaultException

楼主(2009-07-21):
STM35F103VB。一般在什么情况下会产生HardFaultException和MenManageException?在调试ucosII的时候,使用了用信号量(初始化为0),在一个高优先级任务中执行OSSemPend(),另一个低优先级任务执行OSSemPost()。程序一运行完OSSemPost()之前的任务后,就产生了这两个异常(在汇编代码中显示的进入MenManageException异常,而在启动代码显示却进入HardFaultException异常)。当把OSSemPost()去掉后,就不会产生了。另外,如果把信号初始化为1,那么,程序一执行到OSSemPend()就产生异常。改用邮箱,现象一摸一样。从这几个系统函数回来之后,就不能切换了。如果换成OSTaskSuspend()和OSTaskResume()就不会产生异常,可以正常的切换。

楼主:
单步执行完这一行代码就会产生异常

网友A:
你仔细看看那条指令,能正确执行吗?

STRB r7, [r4, #0x00]

看看左边的寄存器栏:R4 = 0x00000001, R7 = 0x00000000

网友B:
大部分的情况都是非法操作内存

楼主:
香主真是仔细!学习!

网友C(2010-11-12):
回复 网友A:
请教香主这个能说明什么问题

网友D(2011-01-10):
楼主,这个问题有没有解决

网友D: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进入硬件失效中断,有时候是随机出现这样的问题,有时候是一直会进入这个中断,我查 了我的程序,没有访问RAM的越界问题,有有没有那个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E(2011-04-10):
又一个没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