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RC怎么样同时捕获16路脉冲输入?

楼主(2009-07-21):
STM32F103RC怎么样同时捕获16路脉冲输入? TI3FP3 /TI4FP4 怎么样定义?要算出每个脉冲的宽度

楼主:
TIM1,TIM2,TIM3,TIM4

用TIM1,TIM2,TIM3,TIM4 的TIM_Channel_1、TIM_Channel_2 共8路我会,但TIM_Channel_3、TIM_Channel_4的 TIM_SelectInputTrigger 的触发方式不知道用哪个呀?
TIM_SelectInputTrigger(TIM1, TIM_TS_TI1FP1);
TIM_SelectInputTrigger(TIM1, TIM_TS_TI2FP2);
TIM_SelectInputTrigger(TIM1, TIM_TS_TI3FP3);
TIM_SelectInputTrigger(TIM1, TIM_TS_TI4FP4);

楼主:
TIM1,TIM2,TIM3,TIM4

//Init Timer1 CC3
TIM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3;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Rising;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x0;

TIM_ICInit(TIM1, &TIM_ICInitStructure);

//Init Timer1 CC4

TIM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4;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Rising;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x0;

TIM_ICInit(TIM1, &TIM_ICInitStructure);

TIM_SelectInputTrigger(TIM1, TIM_TS_TI3FP3);
是这样吗?

网友A:
TI3FP3 /TI4FP4 不能在PWM输入模式下使用

以前有帖子讨论过这个问题。

楼主:
STM32F103RC怎么样同时捕获16路脉冲输入

那我现在要同时捕获16路脉冲(高低电平方波)输入要怎么样处理?

网友A:
高低电平方波的频率是多少?

频率低可以用捕获+中断方式,频率高就没有办法了。

楼主:
能不能同时捕获16路脉冲(高低电平方波)?

能不能同时捕获16路脉冲(高低电平方波)?

楼主:
频率很能低,不超过50Hz

频率很能低,不超过50Hz

楼主:
用16路外部中断来实现吗?

用16路外部中断来实现吗?我怕外部中断精度不够呀

楼主:
用哪些中断

频率低可以用捕获+中断方式要用哪些中断?

网友A:
如果频率只有50Hz,可以使用捕获+中断方式

配置定时器为自由计数,即从0x0000计数到0xFFFF,然后重复从0x0000开始。

对于每个通道都是先输入捕获上升沿,发生捕获时产生中断,中断中读出捕获数值,记作IC0,再把捕获边沿改为下降沿,再次发生捕获中断时再读出捕获数值,记作IC1,最后IC0与IC1之差就是脉冲的宽度;在处理下降沿再把捕获边沿改为上升沿,即可进入下一次捕获计算。

2次IC0之差就是外部信号的频率。

网友A:
按照11楼的办法,使用4个定时器可以实现同时捕获16路脉冲输

每个定时器最多有4个输入捕获通道。

楼主:
是否每个定时器要启用4个中断?

是否每个定时器要启用4个中断?
如:
TIM_ITConfig(TIM1, TIM_IT_CC1, ENABLE);
TIM_ITConfig(TIM1, TIM_IT_CC2, ENABLE);
TIM_ITConfig(TIM1, TIM_IT_CC3, ENABLE);
TIM_ITConfig(TIM1, TIM_IT_CC4, ENABLE);

楼主:
TIM_SelectInputTrigger

TIM_SelectInputTrigger(TIM1, TIM_TS_TI1FP1); 对于此函数的第二个参数用什么呢? TIM_TS_TI1FP1 还是TIM_TS_TI2FP2

网友A:
你能先看看手册吗?

不清楚再来问。

其实,你要求的功能用不到这个函数。

网友A:
这才是你要的

楼主:
谢了

谢了.香主

楼主:
同时捕获16路脉冲输入

/*******************************************************************************
* Function Name  : NVIC_Config
*
* Description    : None
*
* Arguments      : None
*
* Returns        : None
*******************************************************************************/
static void NVIC_Config(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08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0);

    /* Configure one bit for preemption priority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3);

    /* TIM1 IRQ configuration Priority : 1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1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TIM2 IRQ configuration Priority : 1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2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TIM3 IRQ configuration Priority : 1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3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TIM4 IRQ configuration Priority : 1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4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
* Function Name  : TIM_16CaptureInitial
*
* Description    : None
*
* Arguments      : None
*
* Returns        : None
*******************************************************************************/
static void TIM_16CaptureInitial(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ICInitTypeDef  TIM_ICInitStructure;

  /* Timer Base configuration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65535;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7199;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x0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1,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IM4, &TIM_TimeBaseStructure);

  // TIMx Input Capture Configuration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Mode = TIM_ICMode_ICAP;
  TIM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1;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Rising;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

  TIM_ICInit(TIM1, &TIM_ICInitStructure);
  TIM_ICInit(TIM2, &TIM_ICInitStructure);
  TIM_ICInit(TIM3, &TIM_ICInitStructure);
  TIM_ICInit(TIM4, &TIM_ICInitStructure);

  TIM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2;
  TIM_ICInit(TIM1, &TIM_ICInitStructure);
  TIM_ICInit(TIM2, &TIM_ICInitStructure);
  TIM_ICInit(TIM3, &TIM_ICInitStructure);
  TIM_ICInit(TIM4, &TIM_ICInitStructure);

  TIM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3;
  TIM_ICInit(TIM1, &TIM_ICInitStructure);
  TIM_ICInit(TIM2, &TIM_ICInitStructure);
  TIM_ICInit(TIM3, &TIM_ICInitStructure);
  TIM_ICInit(TIM4, &TIM_ICInitStructure);

  TIM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4;
  TIM_ICInit(TIM1, &TIM_ICInitStructure);
  TIM_ICInit(TIM2, &TIM_ICInitStructure);
  TIM_ICInit(TIM3, &TIM_ICInitStructure);
  TIM_ICInit(TIM4, &TIM_ICInitStructure);

  //Enable TIMx Capture Compare x Interrupt source
  TIM_ITConfig(TIM1,TIM_IT_CC1 | TIM_IT_CC2 | TIM_IT_CC3 | TIM_IT_CC4,ENABLE);
  TIM_ITConfig(TIM2,TIM_IT_CC1 | TIM_IT_CC2 | TIM_IT_CC3 | TIM_IT_CC4,ENABLE);
  TIM_ITConfig(TIM3,TIM_IT_CC1 | TIM_IT_CC2 | TIM_IT_CC3 | TIM_IT_CC4,ENABLE);
  TIM_ITConfig(TIM4,TIM_IT_CC1 | TIM_IT_CC2 | TIM_IT_CC3 | TIM_IT_CC4,ENABLE);

  /* Enable timer counter */
  TIM_Cmd(TIM1,ENABLE);
  TIM_Cmd(TIM2,ENABLE);
  TIM_Cmd(TIM3,ENABLE);
  TIM_Cmd(TIM4,ENABLE);

}

楼主:
香主,脉冲长度太大,以上的程序可以吗

脉冲长度 1ms -- 6000ms
CPU(72MHz)

网友A:
测量的脉冲长度跨度太大,可以有2个解决办法

1)降低分辩率,即把定时器的预分频系数加大。

2)使用溢出中断,记录溢出次数,然后在捕获中断时,把溢出的次数与读出的捕获数值一并计算。

楼主:
使用溢出中断(不能计16路)?

溢出中断只是对TIMx定时器操作,而不是对通道的操作,只能知道是某个定时器溢出中断,而不能知道是某个通道(路)溢出中断?这样就不能同时捕获16路脉冲输入呀

楼主:
找到了某个通道(路)溢出中断

我已经 找到了某个通道(路)溢出中断.谢了

楼主:
如下

/*******************************************************************************
* Function Name  : TIM_GetFlagStatus
* Description    : Checks whether the specified TIM flag is set or not.
* Input          : - TIMx: where x can be 1 to 8 to select the TIM peripheral.
*                  - TIM_FLAG: specifies the flag to check.
*                    This parameter can be one of the following values:
*                       - TIM_FLAG_Update: TIM update Flag
*                       - TIM_FLAG_CC1: TIM Capture Compare 1 Flag
*                       - TIM_FLAG_CC2: TIM Capture Compare 2 Flag
*                       - TIM_FLAG_CC3: TIM Capture Compare 3 Flag
*                       - TIM_FLAG_CC4: TIM Capture Compare 4 Flag
*                       - TIM_FLAG_COM: TIM Commutation Flag
*                       - TIM_FLAG_Trigger: TIM Trigger Flag
*                       - TIM_FLAG_Break: TIM Break Flag
*                       - TIM_FLAG_CC1OF: TIM Capture Compare 1 overcapture Flag
*                       - TIM_FLAG_CC2OF: TIM Capture Compare 2 overcapture Flag
*                       - TIM_FLAG_CC3OF: TIM Capture Compare 3 overcapture Flag
*                       - TIM_FLAG_CC4OF: TIM Capture Compare 4 overcapture Flag
* Output         : None
* Return         : The new state of TIM_FLAG (SET or RESET).
*******************************************************************************/
FlagStatus TIM_GetFlagStatus(TIM_TypeDef* TIMx, u16 TIM_FLAG)

  ITStatus bitstatus = RESET;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TIM_ALL_PERIPH(TIMx));
  assert_param(IS_TIM_GET_FLAG(TIM_FLAG));
  assert_param(IS_TIM_PERIPH_FLAG(TIMx, TIM_FLAG));

  if ((TIMx->SR & TIM_FLAG) != (u16)RESET)
  {
    bitstatus = SET;
  }
  else
  {
    bitstatus = RESET;
  }
  return bitstatus;
}

网友A:
看样子你还没有搞明白输入捕获的原理

简单地说,计数器在不停地计数,当发生输入捕获指定的事件时,如一个上升沿,当前计数器的数值会被拷贝到这个事件对应通道的输入捕获寄存器中。

比如,计数器按照输入时钟72MHz计数,如果上升沿时捕获到1234(IC0),而再次捕获到下降沿是54321(IC1),则这个信号的宽度是(IC1 - IC0)/72MHz = 737.32us。

如果再次捕获到下降沿时仍然是54321(IC1),但在捕获到上升沿与捕获到下降沿之间发生过一次溢出中断,则信号的宽度应为(IC1 - IC0 + 65536)/72MHz = 1647.54us,因为计数器是16位的,所以溢出一次要增加65536。

一个计数器可以对应定时器的所有4个通道,所以只有计数器的溢出中断,根本不可能有某个通道的溢出中断。

楼主:
谢了

我已经搞懂了,是一个计数器的溢出中断,但是我用了4个自已设定的记溢出标志来区分4个通道的,已经ok

网友B:
香主,16楼的Doxygen chm文件能给个下载链接吗

我没装Doxygen,你既然有编译好的chm格式,能共享一下吗?

谢谢

网友A:
这个文件在STM32固件库v3.1中

请在ST网站下载。

网友C(2013-05-02):
捕获一路不是需要两个通道相互配合吗?一个定时器不是只能捕获一路吗?

网友D:
香主  强大   不错   帖子很给力   精品

网友E(2013-12-13):
大哥,您好。您的这个16路脉冲计数器做成功了吗?能不能把代码给我发一下,小弟在此先行谢过了。

我的邮箱是825979838@qq.com

再次谢过了!!!

网友F(2014-07-28):
引用 楼主:
用TIM1,TIM2,TIM3,TIM4 的TIM_Channel_1、TIM_Channel_2 共8路我会,但TIM_Channel_3、TIM_Chann ...

大神    8路怎么做的啊

网友G(2015-11-04):
看过帖子,非常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