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关于uC/OS 中断 断点死机问题!!!!

楼主(2009-07-22):
大家好: 本人现在正在做STM32下 uC/OS2.86 probe 的应用

现调试出了点问题,希望大家帮忙看看:

  初始化usart2 串口作为接收外部数据用(probe 用usart1),现在的问题是
程序全速跑,没问题,usart2能正常进入中断,收数据也对。
但是一旦我想在usart2 中断服务程序处加个断点,看看收到的数据包情况,发现只有在第一次仿真装载代码后 可成功收到一个整数据包,然后继续执行后系统死机!!每次都这样 ,很是郁闷,说不上是什么问题!!

请大家帮我分析下。
在线等回复!!!

网友A:
不会玩也没有玩过uC/OS2

有可能是设置断点停止运行后,破坏了任务调度的时间机制。

试试设置为调试停止时,停止所有定时器运行。

楼主:

恩 但是,我在probe 的串口设置中断就没问题,而且试了几次都没问题
为此我也对比了两者区别,但是实在没找出什么问题来!

楼主:

没人遇到这个问题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