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请教]关于在ucos中断函数的编写的疑问

楼主(2009-07-28):
在ucos移植在51和Cortex(STM32)上 对于中断服务函数的编写上存在一些疑问

在51上 每一个中断都需要在写成汇编

而在Cortex上 只需要使用C编写即可(systick)

从例程上看 cortex的systick就是这么写的

所以有些疑问 为什么在51上就要用汇编?
而在Cortex上就不需要?

谢谢大家!

网友A:
51上汇编干的事让cortex内核干了

我猜的

网友B:
在Cortex-M3中,内核自动处理了一些原来需要用汇编来处理的

比如,将寄存器保存到堆栈,退出时将寄存器恢复等。中断返回和正常的函数返回语句都是一样的,不需要做特殊处理,因此使用C编写即可,写法和正常的函数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