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低功耗下vref供电,是否可以关闭?

楼主(2009-07-29):
在stm32的框图上,vref,vdda等都是给IWDG,RESET等模块供电。
如果在低功耗状态,是否可以关闭vref供电?(100脚以上芯片)
毕竟,外置基准芯片也不是省油的灯

网友A:
VREF可以关闭,VDDA不能关闭

楼主:
多谢!

那使用AD之前,是不是要加上vref后做一次AD校准?
其实一直不大理解你们的AD校准,什么情况下需要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