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EXTI检测上升沿

楼主(2009-07-29):
想用EXTI检测上升沿做触发信号,能够检测信号的最大频率为多少,是否就是I/O口的50MHz

如果想暂时关闭EXTI的中断,类似于
DMA_ITConfig(DMA1_Channel1, DMA_IT_TC, DISABLE)这样怎样做,
如此是否可行?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0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DIS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网友A:
EXTI能够检测信号的最小脉冲宽度为10ns

如果想暂时关闭EXTI的中断,只需清除EXTI中断屏蔽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