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系列的I2S是不是只能连接DA的?

楼主(2008-12-07):
STM32F103系列的I2S是不是只能连接DA的?

找了半天,没发现哪条腿可以接AD的.主/从模式到是支持的.

PB15 SPI2_MOSI/I2S2_SD/TIM1_CH3N(6)
PB5  SPI3_MOSI/I2S3_SD/I2C1_SMBAl

没发现数据输入.

那所谓的Codec,是不是仅限于DAC啊?

网友A:
请楼主学习一下I2S的协议标准,然后我们在讨论你的问题

网友B:
DA也好、AD也罢,都是Audio Code的事情,STM32只要有I2S接口即可

I2S接口:

PC6   I2S2_MCK    MCK
PB12  I2S2_WS     LRCK
PB13  I2S2_CK     BICK
PB15  I2S2_SD     Din/Dout

所谓的Codec?指的是什么?没看明白。

回了帖,看到香主还是比我快了一楼啊,
刚才去Ti的网站上看了一下TLV320AIC23B (Audio codec),有ADC也有DAC,顺便也建议楼顶的看看,它的数据手册28页I2S Interface。

http://focus.ti.com/lit/ds/symlink/tlv320aic23b.pdf

楼主:
问题可能很大

to: 3楼 grant_jx

如果  PB15  I2S2_SD  Din/Dout   这一句是正确的话.

那么,所谓的I2S也只能是接DAC的摆设了. 没法连接ADC了?

就是连接上TLV320AIC23的话,也只能使用DA,没法使用AD的.

I2S应该不支持分时复用的吧,哈哈.

有空再仔细看一下datasheet.

网友A:
I2S本身就是半双工的协议,当然支持分时复用

问题的答案都在我2楼给出的文档中,7页的文档很快就能看完,不用瞎猜。

楼主:
AN2739文档可能说明了这个问题.

The external I2S device requirements (codec/DAC).
In general these devices need a master clock (usually at the rate 256 × FS) to perform
internal and sampling operations.

(codec/DAC)  看到了么?  特地注了个DAC,

ST设计工师都不知是怎么考虑的.

哎,半年前就期待了.

网友A:
STM32技术参考手册中详细给出了I2S接口输入输出的操作方法

AN2739的标题是《How to use the high-density STM32F103xx microcontroller to play audio files with an external I2S audio codec》,从这个标题可以知道它是介绍如何与外部I2S的Codec接口,所以6楼引用的那句话中当然要在扩号中标明(codec/DAC),用以具体指明。

本来是一个特例的说明,却被你硬要说成是唯一的选项,是不是有点牵强?

请看下面的截图,STM32技术参考手册中详细给出了I2S接口输入输出的操作方法,STM32当然可以做输入操作,主从模式都可以。

楼主:
看来,是我没找到合适的文档. 再看看.

ST的工程师是怎么搞的,

找了一天也没发现哪个文档是完整的.

楼主:
到今天为止, 还没找到I2S方式下的ADC输入端.

是不是真的支持?

看看ATMMEL SSC接口, 或者NXP的LPC23xx的I2S接口,人家是怎么用的.

还真是郁闷了.

网友C(2009-05-18):
ST 的 I2S 是不能同时用的?

一般的 DAC 是这样的接口 !!  ST 的没法接 !!!  因为在输出 DAC 的同事需要读取出 ADC 值!  也就是 MIC !  如果要分时用的话!  这就不能实现了! 语音的功能就有问题了!!!  不只道 ST 的要怎么接了?? 程序上怎么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