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定时器应用输出PWM问题.

楼主(2008-12-08):
STM32的TIMx定时器datasheet写得也太深奥了....
以前看ATMEL的没觉得这么复杂.. 看的头晕了.也没时间细看.得赶快出原理图第1版...

想实现一对差分的PWM信号.每个周期占空比都在变化..其实就是驱动一个H桥驱动喇叭.. 用哪个定时器的哪两个脚比较方便实现.最好能够用DMA循环模式传送数据的..就不用每个周期中断了..

网友A:
可以使用TIM1或TIM8,这两个定时器各有三对互补输出通道

网友B:
那死区呢?

网友A:
TIM1和TIM8都有死区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