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PIOB的使用问题

楼主(2008-12-09):
我使用了一片48脚的STM32 103的片子,采用SWD模式调试,打算使用GPIOB的16根线模拟总线访问外设,可发现往该口上写0xffff和0x0000时,引脚上没有电平变化,是不是我哪里设置有问题?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0xfff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网友A:
你错了,仿照例程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A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网友B:
GPIO_Pin_All就是0xff,注意有没有打开管脚电源.

楼主:
问题解决了

GPIOB的时钟没有打开引起的,不过打开时钟后还是控制不正常,后来发现要关闭JTAG口,使能SWD,这样GPIOB就能当16位总线使用了,只不过速度稍微慢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