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个问题:怎样把字数组变成字节数组?

楼主(2008-12-09):
TO: 21ele 就这样定义const vu16 Parameter[512],可是我想把它们发送到SPI FLASH保存,例程Flash 写是按照字节数组编的,字节数组发送方便。这就遇到字数组转成字节数组的问题,有没有好办法呢?

网友A:
例程Flash 写是按照字节数组编的

可以试试这个 :

u8 * pByteParameter = (u8 *)(&Parameter[0]);

pByteParameter[0] to pByteParameter[512*2-1]

网友B:
用指针强制转换就可以了

楼主:
多谢,我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