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TI的迷惑

楼主(2008-12-10):
按照手册说明,对应位为1时代表发生了选择的触发请求,但初始化之后对应位就已经是1了,怎么回事?

网友A:
初始化后现先清除一下

初始化后现先清除一下

  /* Clear the Key EXTI line pending bit */
  EXTI_ClearITPendingBit(GPIO_KEY_EXTI_Line);

楼主:
大大的疑问

这是直接从库函数里复制过来的,头文件定义对应的EXTI_Line9为0x00200,也就是说对应位为1,这样的话这个函数就不是清除了,而是置位,是我理解错了还是他的程序有问题?
void EXTI_ClearITPendingBit(u32 EXTI_Line)
{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EXTI_LINE(EXTI_Line));

  EXTI->PR = EXTI_Line;
}

楼主:
还是不太明白,别嫌我麻烦啊

“清除挂起位”
写1就是把对应位置1,可以这样理解吗?但技术手册说明如下:又怎么理解?

楼主:
致香版主

或者说,写入“1”之后对应位就不是“1”了?而是”0“了?”清除“到底是怎么回事?

还是,边沿事件导致的“1”和软件写入的“1”不是一回事,芯片可以自动区分这两个不同的”1“?

楼主:
回香版主

又想了半天(我好笨啊),终于明白了一些。我的理解:

如果有一个外部触发事件发生了,就产生了一个记录。

如果寄存器里有记录,CPU读出的就是1

写1是把记录清除掉了,CPU读出的就是0

对应位看见是1,并不一定代表发生了外部触发请求,

只有读出来是1时,才代表发生了选择的触发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