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于STM32的比较好的教材吗?

楼主(2008-12-10):
是好东西,想系统的研究一下,以后就用这个了!
能否推荐一本书?我想系统的掌握整个工作过程,不是通电跑起来就完事的那种!
如果这样的话,我基本都掌握了!

它的运行机制跟ARM7/ARM9等有多大区别?

这本书买后来还没看呢,又出来个Cortex M3,真是晕!

网友A:
基于MDK的STM32处理器开发应用

http://www.realview.com.cn/book-list.asp?id=354
第一章 CORTEX-M3处理器简介
1.1 Cortex-M3处理器特点
1.2 Cortex-M3处理器基本结构
1.3 STM32系列处理器

第二章 CORTEX-M3 处理器编程模型
2.1 处理器工作模式及状态
2.2 寄存器
2.3数据类型与存储器格式
2.4指令集
2.5 系统控制寄存器

第三章 STM32处理器总线结构和存储器
3.1 系统总线构架
3.2 存储器的组织与映射
3.3 位段
3.4 启动配置

第四章 CORTEX-M3的异常处理
4.1异常的类型
4.2 异常的优先级
4.3异常处理
4.4 复位过程
4.5 多堆栈的设置
4.6 Abort 模式

第五章 快速启用MDK
5.1 MDK的安装与配置
5.2 μVision IDE
5.3 开发过程

第六章 STM32V100评估板
6.1 STM103V100评估板的基本结构
6.2 STM103V100评估板的I/O接口

第七章 STM32处理器基本接口应用
7.1 通用I/O端口
7.2 嵌套向量中断控制器NVIC
7.3 外部中断/事件控制器(EXIT)
7.4 电源控制
7.5 串行通信接口
7.6实时钟RTC
7.7 备份寄存器
7.8 看门狗
7.9 通用计时器TIMx
7.10 高级控制定时器TIM1
7.11 DMA控制器
7.12 ADC转换器

第八章 STM32处理器通讯接口应用
8.1 控制局域网通讯接口bxCAN
8.2 IIC接口
8.3 SPI接口
8.4全速USB接口

第九章 STM32处理器综合应用
9.1 RTX_Blinky
9.2 MP3 Play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