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中断中处理IO口的问题

楼主(2008-12-11):
IO, TI, pi, gp, GPIO
下面2个不同IO口处理程序,第一个就有波形出来,第2个就没有波形.
但是第2个程序单步执行就可以看到实际IO是有效果的,有电平变化(与延时长短无关)

  不知哪位大侠指点一下.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if (TIM_GetITStatus(TIM2, TIM_IT_Update) != RESET)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TIM_IT_Update);

GPIO_WriteBit(GPIOC,GPIO_Pin_8, (BitAction)((1-GPIO_ReadOutputDataBit(GPIOC, GPIO_Pin_8))));

          }
}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if (TIM_GetITStatus(TIM2, TIM_IT_Update) != RESET)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TIM_IT_Update);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8);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GPIO_ResetBits(GPIOC, GPIO_Pin_8);

          }
}

网友A:
你是通过什么手段判断“第一个就有波形出来,第二个就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