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 SPI 2or3, SPI模式时是否支持32bit收发?

楼主(2008-12-13):
在I2S模式下, 是支持32bit的,  在SPI模式下,还支持32bit吗?

另外, 在I2S模式下, 最大支持48K取样频率. 是指在主模式下吗?
是不是在从模式下支持更大的频率,至少是4倍,也就是192K?
看后面标注,从模式下,好像没有具体限制的.

When the master
FS = I2SxCLK / [(32*2)*((2*I2SDIV)+ODD)*4)]
When the Slave
FS = I2SxCLK / [(32*2)*((2*I2SDIV)+ODD))]

Bit 7:0 I2SDIV: I2S Linear prescaler
I2SDIV [7:0] = 0 or I2SDIV [7:0] = 1 are forbidden values.
Refer to Section 22.4.3 on page 564
Notes: These bits should be configured when the I2S is disabled. It is used only when the I2S is in
master mode.
Not used in SPI mode.

楼主:
请 香水城 老大,给我看看.

这几天打算使用STM32, 有个东东要96Kor192K的采样, 32bit.

主从方式都行. 要是SPI方式支持32bit, 也行.

诸多逻辑关联,实在看不明白,

正在学习中,

3Q.

网友A:
STM32的SPI不支持32位数据字

我不知道I2S的标准协议,或说STM32支持的这四种模式中,是否支持96K或192K的音频频率?

目前从手册上看没有相关的信息,但你可以试试。I2S在硬件上与SPI公用相同的电路,从电路上说它能够响应这样的频率。

如果你能给我一个详细的需求描述或需要接口的器件手册,我可以帮你与我们的设计人员咨询并评估一下。

楼主:
比如和常用的音频codec TLV320AIC23连接,

DAC连接是不成问题的, 这是早时I2S的标准应用,肯定可以.

ADC就不知怎么连接了, 也就是I2S怎样才能收到ADC采集到数据.

注: STM32的一个IO口SPI_MOSI/I2S_SD, 是不能同时连接AD/D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