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不可以用不同的电源给DVCC和AVCC供电?

楼主(2008-12-14):
AD是直接连在AVCC的。如果我的系统用1117给DVCC供电,用精密稳压器给AVCC供电,是不是可以?
是不是压差不超过0.3V就行?

网友A:
是不是压差不超过0.3V就行?

STM32 可以分开供电

网友A:
STM32 12-bit ADC characteristics

网友B:
可以分别给VDD和VDDA供电,但压差不能超过300m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