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初级阶段硬件设计 问题

楼主(2008-12-16):
在设计硬件电路时遇到了以下的问题,请问大家:

1、仿真的问题:

     1)用万利199的开发板,上面的JTAG只是用来仿真自己另外开发的板子么,如果用它仿真要做或者买一根JTAG的电缆么,如果是这样我们开另开发板了就不用买仿真器了?2)这块板只能用自带的STLINK2来仿真么,上面两个USB接口一个是个供电一个是STLINK2仿真的么,这样一来不是需要两个USB电缆了,但里面只有一根?
2、DA的问题:自带两路DA的型号中
     输出引脚是 20 21 脚这两脚也是AD的输出脚如果我用它们当DA输出就不能做AD通道了么,这个引脚有复用功能,用来做DA是否得设置呢?
3、AD的问题,如果系统用3.6V供电,AD也可采3.6V的信号了么?
4、供电方案由DCR012405得到5V的数字电源再用1117ADJ得到3.6V的VDD然后通过一个零电阻给VDDA供电的这样可以吧,另外还有个5V的模拟电源通过另一DCR012405来给模拟部分的运放来供电。

     另外比较担心3.6V供电系统是否会不稳定呢?

网友A:
呵呵,你的问题太多

1.1)板上的仿真器可以用来开发其他板,但不建议这样做。
1.2)这块板可以用其它仿真器调试;板上的2个USB口,一个是仿真器(ST-LINK2)的接口,一个是目标板的接口,因为STM32有USB功能。

2)使用任何复用管脚都要做设置。DA是输出,AD是输入,怎么可能一起用?

3)早回答过这个问题。

4)同上。

为什么担心3.6V供电系统会不稳定?有什么根据?

楼主:
记性真好,速度也快,哈,我是把问题汇总了

是想详细的问一下,跟以前的有不一样哦。
但是目前遇到的问题,搞清楚了,谢谢香城主,接下来开始做PCB打样了,嘿。

这样说来系统只从USB中得电工作的么。
说来比较惭愧,我是做硬件设计的,板子还没开始调,仅用它作这几块板硬件设计的参考了。

楼主:
高级定时器

STM32F103RB这款有一个高级定时器,有五个引脚,也就是说我可以用这五个管脚来测五个信号的频率么?

网友A:
STM32的每个定时器只有四个通道,最多只能测量四个信号

高级定时器也只有四个通道。

楼主:
TIM1-ETR

谢谢香城主,
但是,高级定时器中的 TIM1有TIM1-CH1---TIM1-CH4,但是还有第五个脚是TIM1-ETR,这个脚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网友A:
外部触发

请参考STM32参考手册。

楼主:
知道了

TIM1-ETR是在高级定时器设置成外部触发时用来输入外来时钟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