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有人用Keil做纯软件仿真吗?

楼主(2008-12-16):
用Keil做Stm32的外部中断仿真,下降沿触发,编译通过了,外加的信号测试函数也没问题,但就是进不了中断,是哪里需要特别设置吗?

网友A:
用软件就是这样,归为不好用,要不开发板怎么卖的那么好

网友B:
下降沿触发,你用外加的测试函数干什么?

首先将相应的I/O口配置成中断方式,然后在中断服务子程序入口处设置一个断电。在调出I/O口的相关外设模拟器,只用在对应的I/O口打钩和去钩的鼠标点击就可以了,你再试试哈

网友C:
要是proteus可以支持CM3该多好

要是proteus可以支持CM3该多好,

做入门练习,再好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