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选型求推荐

楼主(2008-12-16):
要体积小些的,带ADC(》10bit)和USB控制器的那种
谢谢

网友A:
信息不够

网友B:
体积小些的,带ADC(》10bit)和USB控制器

32脚的STM32F103可满足要求

网友A:
STM32F103最小的封装是QFN36,体积为6x6x0.9mm

楼主:
谢谢

忘了说了 最好是51兼容的8位机

网友C:
这个MCU的型号是什么?

C8051系列

网友D:
讨厌的变相广告

讨厌的变相广告